A1466不开机维修两例。

楼主(2016-01-22):
板号,820-3437-A。接同行送来两台A1466,两架机子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基中一架上电待机正常,电源头不亮灯,说是进过水,另一台为电源头亮灯,待机在0.02~0.03V之间反复跳变,于是先检查进水的一台,拆机发现EC进水发霉了,清洗干净后重新植球,上电开机电流正常,接屏后发现暗屏,于是更换屏背光供电芯片LP8550,开机显示正常,电源头却仍是不亮灯,最后检查3.42电源头电压没有,一路追查发现待机供电LDPR315D供电断线,飞线后上机OK。另一台电源亮灯不触发,拆机后检查发现所有阻值都正常,量待机电压3.3V发现在2.2~3.3之间反复跳变,于是怀疑TPS61980引起,更换后发现故障一样,于是再查EC,发现也是正常。几番折腾,快没头绪的时候,宊然想起进水的那一台,会不会也是待机这一边有问题引起保护呢,于查电源头3.42供电,发现正常,再查前级,发现一控制3.42的芯片控制脚电压为4.2V,正常应该为3.3V,于是一路追查发现是由待机供电芯片LDPR不良引起的,更换后上电亮机。

网友A:
照片和电路图上传一下。

网友:
来个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文字太密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和电路图上传一下。

哥们,不好意思,没有电路图呢

网友:
咋 不上点图啊   我的也是进水的  不知道如何下手 待机0.2-0.3跳

网友:
高手啊,。没有图都可以修好

网友:
楼主收徒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