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

楼主(2016-01-22):
进水机桥旁边几个发雾了,洗洗就上电了到0.3掉电,看到几个元件变色都换掉,还是一样掉电重启我没装电池,测量的时候表笔量到晶振的时候,突然电压上去了不掉了,以为晶振挂了,换了晶振电容正常亮机,装机测试,晕又到0.3掉电,拆开找了个放大境仔细看晶振发现一脚电容C359到R281有发黑,刮开发现断了,接上后每次都能亮机,还没完,进系统发现很卡,5分钟就死机了只有鼠标还能动,点什么都没反应,想装个系统看下,进BIOS后发现U盘都找不到,启动项设了都没用,晕了刷了两个BIOS一个不跑码,一个亮机进不了BIOS

网友:
R249不装直连有问题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2458-1-1.html刷了三次这个也进不了BIOS不过可以引导装系统什么都没问题这个是BIOS连接

网友:
开机按F12上面的红色按键选从介质启动就可以进PE了,下面进BIOS进不了的估计这个BIOS也不对不过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