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15.6 键盘不能用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6-01-22):
SONY 大机器 15.6 带 单独的数字键盘区域   问题就在于 这个数字键盘区域按了没任何反应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求助中  DOS 下面试了 依旧
上图:

网友A:
你摁下组合键 Fn+f7   试一试或者FN+F1至F12

网友:
先软,后硬,搞吧

网友:
EC控制键盘 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摁下组合键 Fn+f7   试一试或者FN+F1至F12

是数字键区 按了没反应  基本上15.6的机器 都配有单独的 数字键区  不是功能键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B:
可以先进PE里面 看看 系统也见过键盘不能用的

网友:
DOS 下试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进PE里面 看看 系统也见过键盘不能用的

DOS 下 试了   不行

网友C:
估计是什么设置问题把,。

网友D:
fn+numlk  或单按numl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什么设置问题把,。

哪设置呢 ?  BIOS 也刷了   电池也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n+numlk  或单按numlk试试

试了  数字键的开关键是好了  按了  指示灯 亮了  按  U I O H J K  都能出对应的 4 5  6 3 2  1
我的问题是 单独的 数字键区 的1234567890 按不出来

网友:
ec出问题 或数字控制键 出问题 换个键盘

网友:
用USB 试试看
如果 USB 好用 一般都是键不良了

网友:
我觉得换个键盘试试,可以是键盘坏了,开不起小键盘

网友:
换键盘试下啊

网友:
觉得是bios的  没有认到该键盘,认得是小键盘 这个键盘按uiop等不能出数字

网友:
先刷程序,再查键盘接口,再换EC。

网友:
楼主你都没换键盘试过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