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FB 内存不过维修 + BIOS

楼主(2016-01-22):
  同行冒着雨送过来的:  讲工厂里控制机器用的,换板不好换。很急用。让我先帮他看看。

同行讲,他自己在店里换过CPU 内存 电源 就是不显示
自己听了明白是可以触发的板,无短路现象,就直接上电。

结果诊断卡显示:

(02代码)一看就是不过内存。

维修思路:
(1)  查内存主供电。SPD。基电压。负载供电
(2)  SUBUS系统总线
(3)  查内存的时钟和复位(DD3)
(4)  内存控制器的供电,基电压,PG
(5)  数据地址线打值
(6)  刷BIOS
(7)  跟换内存控制器,(桥和CPU)
(8)  I3  I5  I7的要注意CPU

内存主供电:1.5V  正常

内存SPD供电:0V 不正常呀
看来问题找到了。

SPD正常要3.3V 。那就跑线找出来。

这里断线了。难怪OV   那就开干,补线吧。

SPD 3.3V 出来了。  机器显示了。

注意:这板上志强CPU

板的BIOS 还不好找。 那就放上来吧! 版本 1.11的

网友A:
不错,把维修思路都写出来了,这个就是不过内存的总体思路,相信可以帮到很多人

网友B:
维修思路:
(1)  查内存主供电。SPD。基电压。负载供电
(2)  SUBUS系统总线
(3)  查内存的时钟和复位(DD3)
(4)  内存控制器的供电,基电压,PG
(5)  数据地址线打值
(6)  刷BIOS
(7)  跟换内存控制器,(桥和CPU)
(8)  I3  I5  I7的要注意CPU  楼主写的真好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
(1)  查内存主供电。SPD。基电压。负载供电
(2)  SUBUS系统总线

  怎么了、  有问题吗?  还是版主有更好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把维修思路都写出来了,这个就是不过内存的总体思路,相信可以帮到很多人

    这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D:
淘宝上很多这种 一套的 修到很多  771的 客户说都是网上买的  改了针脚的

网友E:
能把维修思路写出来,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很多这种 一套的 修到很多  771的 客户说都是网上买的  改了针脚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把维修思路写出来,感谢楼主

   共同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那是因为你懂了,所以觉得没技术含量,你知道还有多少人不知道不过内存怎么修吗?你这个思路写出来,帮了很多小白哦

网友:
思路十分明确,向你学习

网友F:
02代码楼主怎么知道是内存不过,是不是根据经验判断的?

网友G:
不错哦,内存不过维修是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错哦,内存不过维修是有点麻烦

  照我发的维修思维 去修。    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可以啦,高手路过,小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懂了,所以觉得没技术含量,你知道还有多少人不知道不过内存怎么修吗?你这个思路写出来,帮了 ...

      还是要多跟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我发的维修思维 去修。    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我也是这样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02代码楼主怎么知道是内存不过,是不是根据经验判断的?

    经验判断的。 我一看就感觉是内存了

网友:
保险电阻两端靠针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