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00 lcd 暗屏 求助

楼主(2016-01-22):
高压板灯管都换了没问题,测试高压板20v vcc3m 所有LED指示灯都正常,就是暗屏,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A:
背光开启信号测了吗?

网友:
开启电路啊

网友B:
休眠键的部分测试了吗 遇到过休眠键坏的

网友:
只是没有背光,LED或者CCFL灯管,升压板,查背光电路板的VIN。EN,亮度调节,地线。屏线。主板接口。排除LID#,显卡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信号测了吗?

在主板上测BACKLIGHT_ON有3.3v,在高压板上在哪个点上测没找到。

网友:
谢谢,
在主板上测BACKLIGHT_ON有3.3v,在高压板上在哪个点上测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键的部分测试了吗 遇到过休眠键坏的

谢谢,回头测测试一下

网友:
大部分都是屏线坏,你把lid信号隔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