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 USB都不能用 有供电

楼主(2016-01-22):
G570的机器 USB口不能用  插鼠标灯亮  不能用  USB口都正常  求解什么问题

网友:
对地组织测了吗?

网友:
灯亮只表示供电正常吧,你有没有打值?

网友:
可以先进PE里面 看看 系统也见过USB不能用的

网友:
阻值对不对,对就把桥换掉

网友:
USB 不好用  直接干桥呗

网友:
阻止正常,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测测USB数据对地阻值 基本的USB条件查下

网友:
换io换南桥,拆外设

网友:
换桥吧。。。不过 BGA要过关。。最好跟客户说一下风险

网友:
供电有   测下对地值   如果没问题  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