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找不到声卡硬件

楼主(2016-01-22):
如题。。。。。。。。。。

网友:
楼主这样发贴会不会太简单了,具体情况如何,你查了哪些,比如说供电有没有?与桥相连的线查了没有?

网友A:
先恢复BIOS,重装系统,查声卡供电,复位,与桥的通讯

网友B:
找不到声音 先查条件,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
发现你不止一个帖子这样子发,要真心问问题,就写详细来,如果再发现这样不详细发帖,直接删除

回到主题,3楼的回答就是一个总思路,跟着查吧,详细的测试只能靠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恢复BIOS,重装系统,查声卡供电,复位,与桥的通讯

都查了,没发现问题,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声音 先查条件,不行换南桥吧

条件都查了,芯片也换了,桥和CPU是一体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