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马的主板有哪些测量点???

楼主(2016-01-22):
不跑马的板子就我所知的有,内存,桥,总线,cpu,时钟,复位这些基本电压,除了这些我就
不知道了,以往遇到不跑马的板子测完这些后我就没地方下手了,很是苦恼,我感觉应该还有测量点才对,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所以特发帖求助,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我也特想知道。。呵呵

网友A:
接下去就是pg信息了,再下去了我也不懂了,呵呵,还有片选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去就是pg信息了,再下去了我也不懂了,呵呵,还有片选啊,什么的

测量Pg是没有复位的情况下

网友B:
以上你所知的那些基本电压都正常时,就应考虑刷BIOS,查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换桥了。

网友C:
刷bios 查pg信号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上你所知的那些基本电压都正常时,就应考虑刷BIOS,查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换桥了。

刷bios,换桥什么的,这些都没有测量根据的啊,这样盲目的去换,真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 查pg信号电压

pa这一步不是没有复位时才去查的吗?

网友:
还有好几个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换桥什么的,这些都没有测量根据的啊,这样盲目的去换,真的好吗?

BIOS不正常你能用表测量出来吗?桥坏了你能测到相关脚吗?以上你所知的那些基本电压都正常就是换的根据。

网友:
复位之后的故障  就要用到示波器了    示波器可以判断出 有没有跑码动作

网友E: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还不跑码除了打各总线的值之外也没什么好的方法,双桥的可以测一下ADS#

网友:
然后就是拆外设换IO刷BIOS这些了

网友:
英特尔的量完供电再量CPU和北桥的时钟,再量有无CPU复位
AMD的量完大供电,特别注意VDDA2.5这个电压,坏得太多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块双敏G41 就是不跑马,量内存时钟无电压 这原因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还不跑码除了打各总线的值之外也没什么好的方法,双桥的可以测一下ADS#

ADS是什么?是cpu的读取信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S是什么?是cpu的读取信息信号吗?

是CPU得到复位之后发出的第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