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HT-20328W不显示屏幕一闪一闪

楼主(2016-01-22):
    我用万能驱动板测试了 ,还是一样  ,    屏的逻辑板上听到咔哒咔哒的声音,  VGH1  对地没阻值 ,  万用表显示器1,    无穷大 ,   是哪里问题呢  ,帮忙分析分析

好了上图了 帮忙分析一下哪里问题呢?  谢谢了

网友A:
上个图来看一下。哒哒哒响有可能有短路

网友:
点一会儿用手摸逻辑板上各供电电感是否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来看一下。哒哒哒响有可能有短路

哦好的  上图给分析一下

网友:
有响声 应该是电压在响  原因有短路  电感负载变大   承受不住 了快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参考的本论坛的一篇帖子

网友B:
一开始以为是逻辑板的问题,原来不是逻辑板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问题解决了 ,参考的本论坛的一篇帖子,   海尔ht-20328w有时点的亮,有是点不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167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以为是逻辑板的问题,原来不是逻辑板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问题解决了 ,参考的本论坛的一篇帖子 ...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你可以直接把后面1.8伏电压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我都是换47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