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82L09TT12U 芯片 脚位电压求教

楼主(2016-01-22):
这个芯片的 第4脚 和  第一脚 正常时的电压 最低为多少

网友:
第一脚最低电压不能少于3伏,四脚嘛你可搜一下VA+。

网友A:
这是VA+电压检测芯片,也叫过压保护器。
适配器正常工作时,芯片3脚供电由VA+通过PD18稳压在5.1V,4脚由VA+通过两电阻分压给芯片进行检测,1脚输出低电平0V。
当VA+超过一定值时,1脚输出高电平拉低-VAOFF,关闭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VA+电压检测芯片,也叫过压保护器。
适配器正常工作时,芯片3脚供电由VA+通过PD18稳压在5.1V,4脚由VA ...

讲的透彻,估计楼主也能懂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解析非常到位。

网友:
三楼师傅讲的很明白,小白在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