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 奇怪问题

楼主(2016-01-22):
客户发过来一个DELL E6410的笔记本,说是机进水了,现在开机还能亮,但是进不了系统,而且笔记本右边的两个USB口不能用,接到笔记本后先加电测试一下,反正客户说能亮,测试结果是开机LOGO出来后到引导硬盘速度很慢,但是这一次可以引导硬盘了,因为客户是新做了一次系统,找开后还在装系统,系统进入后,测试右边USB口确实不能用,插鼠标灯亮一下就灭了,没有任何反应,重启一下就不能引导了,没有办法还是拆开吧,拆开后发现进水的地方在右下角,都长毛了,先清洗吧,洗干净后烘了烘,处理好再次装上加电测试,还是一样的故障,第一次可以进系统,重启又不引导了,右边USB口始终不能用,测量USB阻抗也正常,供电也有就是没有反应,因为USB直接通向南桥,没办法买来BDQM57 PCH芯片,决定换上一个试试,换完后故障依旧,从论谈里下了BIOS刷了也一样,把进水的读卡器芯片拆了还是一样。现在没有头绪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该如何查,先谢了。

网友A:
把ec换了试一下,不行拆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ec换了试一下,不行拆外设

EC会引起USB失控的毛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会引起USB失控的毛病吗?

有可能ec坏了一部分,导致短路。有可能影响,也不绝对,你试下吧,好了记得分享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ec坏了一部分,导致短路。有可能影响,也不绝对,你试下吧,好了记得分享下哦

好的,明天买个EC试试

网友C:
右边接口是否通过排线连接到板上,检查排线是否正常,插鼠标灯闪亮一下就灭了,检查是否USB检测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右边接口是否通过排线连接到板上,检查排线是否正常,插鼠标灯闪亮一下就灭了,检查是否USB检测芯片有问题 ...

没有排线,是一个接口,接口没有问题。USB检测芯片是不是就是EC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排线,是一个接口,接口没有问题。USB检测芯片是不是就是EC芯片。

你在电路图中找到这个接口,供电、数据各线追一下就清楚有无通过其他连接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电路图中找到这个接口,供电、数据各线追一下就清楚有无通过其他连接器件

不错,也留一下南桥额usb模块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电路图中找到这个接口,供电、数据各线追一下就清楚有无通过其他连接器件

明天对着图纸再仔细检查一下,多谢回复。

网友:
南桥附件的电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