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6-01-22):
   昨天收到一台DELL M4010有背光无显示的机器,和客户说好价格维修,后来修好了,发现硬盘也坏了,客户说不修了,给我了,但我换了一个硬盘后装了系统,发现是AMD V160的CPU,单核的,放个电影都卡,晕死了,我想换个双核或三核的U,不知道用哪种U主板能支持,对AMD的CPU没研究它。

网友A:
你这个想法恐怕很难实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想法恐怕很难实现吧!

没有双核的吗?我要求不高,放个电影只要不卡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双核的吗?我要求不高,放个电影只要不卡就行了。

主板支持双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支持双核的吗?

就是不知道呀

网友:
不可能支持的!凑合着用吧。

网友C:
M4010上的单核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C:
M4010上的单核的U???

是的,是AMD的U,型号是V160.

网友D:
找块翼龙2的试试(Phenom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块翼龙2的试试(PhenomⅡ)

搞不懂11年上市的电脑搞个单核的CPU,DELL是不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