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风扇转,不跑吗维修

楼主(2016-01-22):
             h61m-k风扇转,不跑吗维修,大家好,接到一块华硕的h61的主板,(如下图),拿来一测,不跑吗(这种新版,我一般都是用蜂鸣器不上内存看额额额报警不判断啊是否跑码)。     结果不跑吗,按照先测供电再测时钟复位,最后刷bios,于是测供电,全齐,测时钟。有,(内存打值卡上测的有波形),再次复位,pci-ea11脚测。结果没3.3v,看来是无复位哦。因为我没这主板图纸,复位不好查。于是就抱着侥幸心理刷了个bios。果然不行。最后想到,io会发给南桥好信号是复位的一大条件。与复位有关。最后加焊io芯片好的。

       所以大家特别是遇到新板要记得测下时钟复位,好多人都是cpu供电一出来就刷bios,这样不好,记得查条件。有图纸就最好了。

      特别说明,华硕的主板大家都知道爱坏额额822排阻,这块主板我当时也怀疑是822排阻的问题,于是我把全板的·822,包括472排阻全换了,结果都不行,加焊io好的,我有几块都是这种问题,我怀疑这是华硕h61主板的通病。
                                                       发帖辛苦,求加分啦,谢谢

网友:
哦 。不错的例子啊。经验啊

网友A:
h61m-k的IO虚焊很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61m-k的IO虚焊很少见。

这你就错了,你有机会修道你就知道了,h61的822问题少了这倒是事实,

网友:
华硕H61没有修过加焊IO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通病。下次

网友:
这种新板很少遇到加焊芯片就好的 毕竟是最近几年的板  做工都好很多了  大部分都是小芝麻管  小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错了,你有机会修道你就知道了,h61的822问题少了这倒是事实,

反正有待观察!但愿你说的是实事,造福大家。

网友:
记住了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你把全板的822   472  都换了   我太佩服你了  真有耐心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还可以测下BIOS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还可以测下BIOS的波形

测bios2.5脚有无波形

网友:
不要太迷信822了,不然会走多很多弯路

网友D:
遇到最多的都是掉电重启的,

网友:
台式机修得少,来学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最多的都是掉电重启的,

掉电重启要分开是南桥额收到全板供电好信号(cpupwm芯片发来的pg,注意电压不够或者信号隔离的三极管挂了也不行)开启时钟掉电重启还是跑码自检重启,可以量下时钟复位有无出来判断,在确定是刷bios还是修前面的

网友:
H61维修的思路很不错,

网友:
加焊EC 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还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