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烧得这么烂的机,

楼主(2016-01-22):
一修机,拆开一看晕死了,,,

没心情修了,

不过还是简单地量了下其他的,,,

显卡挂,,EC挂,,声卡挂,估计CPU也挂。。直接装机。

3.3V下管都烧个洞,,,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不修了?烧得有点离谱,桥晶体都裂了。

网友:
这种桥晶体都烧掉的 一般待机 都会出问题 主板大小芯片坏的 也很多

网友A:
这板也遇到过。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也遇到过。直接换板

我准备报换板了,,不换拉倒,,不修

网友:
肯定是高压串入了。

网友:
估计是山塞电源惹的祸

网友B:
顶下楼主,这种情况本人至今未闻,总算见识了,

网友:
是用垃圾适配器的结果吧

网友C:
竟然烧成这样也不保护....

网友:
这种烧得也太狠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

网友:
说实在的,从来没见过。建议换版,估计都烧的差不多了。

网友D:
烧的有水平,一般见不到

网友E:
上次也是修过 桥晶体都裂了

网友F:
回收过 一台这样机器   CPU 好的

网友:
笔记本电源口直接插得220V吧 这么牛

网友:
之前同行送台K42JR的就是可调30V直通主板,不过只是烧了CPU公共点的固态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下楼主,这种情况本人至今未闻,总算见识了,

我也是,没见过。

网友:
难道是220V直接进去了。

网友:
这个都不用考虑,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收过 一台这样机器   CPU 好的

那也是一台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也是修过 桥晶体都裂了

这种我碰到过,是有一点裂了,没有这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的有水平,一般见不到

估计是220V直接进去了。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个桥晶体烧裂了

网友G:
楼主应该拍个照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烧成这样也不保护....

估计IC自己供电脚都被通了220V了,咋保护,呵呵!

网友:
开盖有奖,再来一台的意思吧

网友:
南桥核心都烧爆了,的确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拍个照看一下

拍什么照?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个照片看一下

网友:
山寨机?晶片都裂了,烧的够狠,这样的到处是暗伤,换版吧,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桥的晶体都烧成这样了  这是有多大的仇恨

网友:
220v不可能会进到里面吧,,会不会正反接错呢??

网友:
呵呵,估计2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