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I5 CPU修复记

楼主(2016-01-22):
正置寒冬,苏州也飘起了鸟毛大雪,请看图

话转正题,接手一台三星R780笔记本,客户说开不了机器了。接过本本,通电开机   电流直窜2.5A无跳变,????什么情况,这电脑要逆天? 怀疑是有短路的地方,报价280,客户同意后同事帮忙拆机。
    接过主板,插可调电源 测主板有5V待机,3V是触发后出来的。直接触发 电流依然2.5A无跳变,测各大主供电电感发现CPU供电短路,1.05V南桥供电短路 都只有2欧姆,取下CPU测CPU供电电感阻值正常了,南桥供电电感阻值也正常了。直接怀疑CPU短路,一个一个测CPU上面的电容,发现有一颗电容只有2欧姆,拿出囤积的坏的一代I3 CPU作对比,正常阻值应该在450欧,取掉,换上

图片是换好之后拍的,你看出来是哪一个了吗

没错就是最右下角那个,装上CPU 接上屏

OK!收工,收钱。
这算死鱼吗??
祝兄弟们年年有鱼!!!!

另外,告诉你们一个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
点击下面的加分,

不扣自己分哦!真的,我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
一条大鱼..

网友:
谢谢天意哥哥

网友:
原来CPU也有这样可以修的呀,神了,以前都 不知道呀。,

网友:
不用谢

这个帖子值得加分!

论坛修CPU的案列不多 希望看到的给加个分哦 ……

网友:
之前CPU坏都是不要了  看了帖子就不会了

网友:
嗯嗯!我感觉好像没看到有修CPU的,有可能人家的是坏的严重的,我这是走了狗屎运了,居然电容短路。没人发的我才发,这才是关键。不求加精,版主能给上个高亮吗  让我在论坛也火火火火火火一把

网友:
这电容怎么短路呢,上面很干净呀

网友:
牛逼,cpu都开始修起来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换CPU好了的机子,还真没修过

网友:
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楼主很牛逼  CPU都能修

网友:
我也有坏CPU的,明天试试

网友:
电容短了  CPU没挂   这CPU命真大

网友:
都没想过去 CPU  长经验了

网友:
这也行 楼主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我只遇到过AMD的桥有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