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暗屏!!想不到!!!竟然是EC坏了!!!!!

楼主(2016-01-22):
接到台联想G460的笔记本,熟人的叫我便宜点,我说行。我心想暗屏,估计没有多大的问题,要不供电保险坏要不屏线坏,屏一般不坏,老熟人搞搞好吧要不没有面子。估计问题不会很大吧?拆开,先上个主板照片!

版号:

开始检查,19V有,+LCDVDD_CONN有3.3V,DISPOFF#无电压,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一路追查,DISPOEE#由R250上拉,R250好的4.7K,+3VS也有3.3v,奇怪了怎么没有电压?
难道D12负极短路了?量D12负极电阻为零,晕,还真是呢,再接着查,这个信号原来由EC的105脚发出,105脚BKOFF#万用表一量,对地电阻为零,晕,原来EC短路啊,把DISPOFF#电压拉低了,怪不得没有电压。。。。

迅速把EC拆下,更换,

EC清洗干净,测试,哈哈,亮了!!!

哎,看来什么问题都不能马虎啊,以为小问题想不到EC坏了,熟人的,为了保险一点给他换了个EC。小经验,各位打赏点!!!呵呵,谢谢!

网友A:
靠的够前了,有图纸的机器就是好修,不过没图纸也没关系,咱们不是都会烧鸡的嘛
兄弟,已加分。

fsh

网友B:
不错,分析得很好,修得也好。赞一个

fsh

网友C:
不换EC也能修好暗屏……

可见楼主对老熟人的这个本子很负责

fsh

网友D:
不换ec能行吗,有些时候件不好找

网友E:
楼主真的很负责,如果是我,拉3V就算了。

网友:
下次有这样的现像我也可以测下试试换EC了

网友F:
把那个抬起来就行,钱收的少嘛

fsh

网友G:
能修好不错的  联想有图纸就是好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的够前了,有图纸的机器就是好修,不过没图纸也没关系,咱们不是都会烧鸡的嘛
兄弟,已加分。

谢谢兄弟加分,有图纸好找一点,没有图纸那就是瞎子摸象啊,烧鸡大法小短难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换ec能行吗,有些时候件不好找

楼主说了  换了EC   你从哪看出来没换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换EC也能修好暗屏……

可见楼主对老熟人的这个本子很负责

谢谢天意!熟人的机器,怕以后出毛病了不好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那个抬起来就行,钱收的少嘛

熟人的机器,EC现在就有问题了,不换我怕用2天笔记本点不亮了,那就不好交代了,所以换换掉。

网友:
暗屏我都是强开,楼主挺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的很负责,如果是我,拉3V就算了。

直接取掉D12就OK了啊

网友:
直接断开与EC的连接 应该可以

网友H:
这EC工作正常,就这开启短路,少见。

fsh

网友:
这个修得顺当。

网友:
楼主认真负责不错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还真是考虑不到哪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修好不错的  联想有图纸就是好

是的,有图纸就是好,那些没有图纸的机器,真心难修,找个零件要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EC工作正常,就这开启短路,少见。

是的,这个故障很少见,暗屏EC坏的真不多。

网友:
應該是可以拉個電壓過去這樣是不是可以不用換EC

网友:
应该可以断开 把开启信号改过去

网友:
像这种 情况,如果断开EC,飞线的话,能治好吗?是不是可以省个EC

网友I:
直接断开,拉个3.3节约成本

fsh

网友:
暗屏我也是强开-    - 这个EC给我 我是不会打算换 除非不好用或者这EC外观不咋地差不多才会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换ec能行吗,有些时候件不好找

不换也可以  人为抬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断开,拉个3.3节约成本

熟人的,EC现在就短路了,怕它再出问题,人家要打我的

网友J:
暗屏EC坏很正常,我碰多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J:
暗屏EC坏很正常,我碰多了。

你肯定是老前辈了,以后多多指点我们晚辈。

网友:
EC么?学到了

网友K:
我一般不会换,电压到位就好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一般不会换,电压到位就好

开始我也想拉的,但是EC短路,怕它再出问题,因为是熟人,所以还是换了。

网友L:
将脚位断开,借个3.3不就完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将脚位断开,借个3.3不就完了?

EC内部短路,我怕它支撑不了,过不了这个年呢。哈哈

网友M:
可能都不用换芯片,断开D12就可以了 反正有3.3V电压就OK了

fsh

网友N:
关键是楼主维修思路清楚!赞一个!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能都不用换芯片,断开D12就可以了 反正有3.3V电压就OK了

是的,是的,为了机器能顺当稳定,我还是决定把它换了。

网友O:
修过一台不触发的没修好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关键是楼主维修思路清楚!赞一个!

恩,恩,太对了,有碰到暗屏的机器,可以借鉴一下,至于怎么样处理,每个人都要看情况的,我这个熟人的怕再坏,换掉最好。

网友P:
把D12拆掉应该有可以吧!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把D12拆掉应该有可以吧!

呵呵,机器已经拿走了,没有试过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不错,分析得很好,修得也好。赞一个

谢谢高手前来观摩视察,哈哈,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谢谢高手前来观摩视察,哈哈,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你加分!

弟弟还不睡觉呀?“姐姐” 好冷哟,手指冷得不想修电脑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弟弟还不睡觉呀?“姐姐” 好冷哟,手指冷得不想修电脑了。

早点睡吧这么冷呢,身体要紧,我躺在床上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过一台不触发的没修好

不触发没有查到哪里不对吗?待机电压没有还是什么的原因?

网友:
楼主真的细心负责呀,我之前暗屏都飞线的

网友:
之前修过G460暗屏故障,最后也是EC坏了, 前面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R:
写的不错,理论分析也很给力。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写的不错,理论分析也很给力。

谢谢夸奖,谢谢兄弟加分,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不错,分析得很好,修得也好。赞一个

网友S:
这问题个我手里得修一年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问题个我手里得修一年

晕,呵呵,你真会开玩笑,慢慢查也不要一年啊。

网友:
有图纸   啥都好说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