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RT8026B死活不出REF,小问题,居然修一下午。。。

楼主(2016-01-22):
如题,接受客户说不通电,上可调显示0.0001,心里一高兴送票票的来了哈!Z360, G360充电口你懂的

              拆开:  果然红色接线断开的,果断接上,心里还高兴的呢,,,尼玛谁知道,折腾才刚刚开始:

              上电:    待机还是0.0001,测主板公共点19V,
                                                 测35V待机电压0V,

               打值:      公共点500. 35V阻值也正常,

               找图纸看一下待机芯片RT8206B:
发现敌情:REF就没有,测了下REF接地电容正常啊,不死心换一个测REF还是0V  ,测LDO 脚阻值也正常。1.3.6脚阻值也正常,后级保护么?拿示波器抓3V5V电感,测一直在0V是根直线,没波形出来??
                上论坛搜半天。发现一个一样的情况。。那哥们连换9个IC好了。。。难道我的芯片也有问题??不死心一口气换了3个芯片。。。
     拿放大镜检查半天。自我感觉焊工还可以哈,再测 REF还无有。。。郁闷啊。。。都说这个RT8026B容易吹坏,,拿烙铁冷焊一遍,还是无有,

      4点商场 下班了,
         不死心,晚上吃完饭,边听饼哥课边思考,裸板通电断电,无意间上下管打一遍阻值,发现断电后测5V上管这边居然20欧姆,3V那边正常。。然后再仔细测阻值又正常了,
           心里一高兴,这个电容放电典型问题哈。。果断换掉5V滤波电容,

           上电待机0.04,测3V5V都出来了哈。。

           总结:边听饼哥课,边修板子真给力!!饼哥磁性的嗓音真带感!!

小白一个,大神飘过哈。。。我是来骗分的

网友A:
示波器打电感后端波形,一目了然。

网友B:
今天遇到类似情况,对地60换滤波电容

网友C:
最后就是换个电容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类似情况,对地60换滤波电容

哈。关键这个冷板测阻值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就是换个电容  我也是醉了

安总好。给安总问安。。哈哈,我是来混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电感后端波形,一目了然。

打了,。电感后边是一条直线。。确实没有的。。第一个就先抓的这个

网友E:
会不会是刚断电 测试的组织不正常呢?

网友F:
"这个电容放电典型问题哈。。果断换掉5V滤波电容"这个是什么原理,可以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刚断电 测试的组织不正常呢?

不是的,你说这个情况也有,不过按住表笔测一会就正常。。我这个按住也不变阻值,  等好一会才正常

网友:
恩恩  以后我也注意下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放电典型问题哈。。果断换掉5V滤波电容"这个是什么原理,可以讲讲吗?

电容性能不良,初测阻值变小,等会充电时间久阻值才变正常啊,,,新电容,滴一声阻值就变正常了。。老电容时间要长一些阻值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总好。给安总问安。。哈哈,我是来混分的

小样儿   看我给你加分了 就来问安了  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性能不良,初测阻值变小,等会充电时间久阻值才变正常啊,,,新电容,滴一声阻值就变正常了。。老电 ...

这算是用万用表测试电容性能稳定与否的技巧吗?

网友G:
这种电容坏引起无待机电压产生,自己也碰到过确实不好弄,尤其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无线性和ref,是换5v电感后端电容好的?

网友:
你这个5V输出短路量5V的下管G极能量出来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容坏引起无待机电压产生,自己也碰到过确实不好弄,尤其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和之前的REF 以及线性呢 有何关联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之前的REF 以及线性呢 有何关联  有点看不明白

我也想不通,所以才郁闷。。确实是换这个电容才出REF,

网友:
最后就是换个电容

网友:
还是用电容表准确点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维修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你是换了PC142的5V滤波电容,对不?

网友:
这样的机子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问题分析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I:
测REF还是0V  ,测LDO 脚阻值也正常 这个为啥去换5V电容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REF还是0V  ,测LDO 脚阻值也正常 这个为啥去换5V电容好了 ?

因为我也不知道,SO,很郁闷

网友:
这有时候难说呀,容易走弯路~我手头修个G460快烦死了。

网友:
修好了有小钱钱赚就是硬道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板子修多了,平时总结点,还要跟大家学习点,

网友J:
滤波不良,过压保护,示波器应该能抓到

网友:
线性3,5V不是不受电容的影响吗,主供电有了就会输出吗

网友:
这个电容 有 那么神奇  这么 楼主 没有波波下

网友:
遇到类似的REF只有1V左右 换了电容依旧  最后换了一个PWM上管好的

网友K:
哈哈 这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
我擦想不通啊想不通。。。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之前的REF 以及线性呢 有何关联  有点看不明白

是的,我也在琢磨这个点,有多少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J:
滤波不良,过压保护,示波器应该能抓到

如果是,过压保护,应该有瞬间出来 才会保护掉,看楼主抓波,一直0V。。。。。。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性能不良,初测阻值变小,等会充电时间久阻值才变正常啊,,,新电容,滴一声阻值就变正常了。。老电 ...

这电容应该是5V输出滤波电容,,和REF有啥关系??就算把电容直接短了,REF也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 这个电容是通病

犀利   我不知道这个是通病 论坛有么   但是这个电容会导致拉低REF吗 我想不通 难道和我以前修的HP G4一样 也是电容导致拉低这些芯片指标?

网友:
以后碰到这情况,先换电容再说,哈。

网友:
供电3.5开启都有,芯片内部产生基准电压,这个修时候是不是可以断开基准后级测呢,

网友:
最后是换一个电容,高手呀

网友:
这算是用万用表测试电容性能稳定与否的技巧吗?

网友:
这样也行?是短路吗?

网友:
给力哦,但好像那大电容不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是5V滤波不量

网友:
"发现断电后测5V上管这边居然20欧姆" 打的上管S级吧?

网友:
换了9个RT8206 我去。有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为什么有的点位图软件打不开

网友:
这个通电测试下管G极应该是有电压的了,输出放电模式开启了

网友:
哇 真的没修到这种电容坏的。恭喜修好

网友L:
这样的怎么能评上精华呢。  问题很简单。  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含量啊

网友:
我一般是用CPU供电的330UF电容代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怎么能评上精华呢。  问题很简单。  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含量啊

嘿嘿,我是来混分的,

网友:
实在想不出来,电容就是空的不焊上去,保护前示波器也应当有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