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D3 REF:1.4

楼主(2016-01-22):
昨天维修了一片GA-P41-D3 REF:1.4    PS/2键盘鼠标口没反应,图纸如上,测得IT8712F-S  第111-114脚氧化虚焊接触不良,重新加焊OK,但有个问题,加焊引脚后,键盘鼠标可以用,但只能在BLOS及PE下可以用,一进WIN7  XP,键盘鼠标就没反应了,重装系统及刷BLOS也一样,在PE和BLOS下使用的好好的,各位有碰过这等问题吗,请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
把CN1抠掉试试

网友:
多谢,我一回试试,IO目前没有同型号代换,先拆了CN1试一下吧

网友:
IO。换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