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 5520无待机

楼主(2016-01-22):
型号:dell5520
版号:LA-8241P Rev:1.0
地点:阿克苏市香港街电脑城负一楼华盛维修
      跟着师傅学了两个月的笔记本维修,终于轮到自己下手了。这不,今天同行送来一个dell5520说是不开机。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没有待机电流。忘了拍图片了,上一张裸板的图片。我们知道,没有待机电流一般是有三个原因:1、待机芯片及其电路损坏。2、保护隔离不过。3、其它电路问题。首先目测全板,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痕迹。然后对全板各大电感打值正常。跟师傅养成的习惯,先到迅维网查查,可惜,没找到同样的问题,也没有图纸,唉,只能自己动手了。从迅维网上得知,PL200,PL201两电感为3V,5V待机电压测量点,通电测量,0V。 这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说干就干,立马去测量输入电压,19V正常,测量PQ100供电管D S极各有18.7V正常。而后测量PQ101,D极19V正常,测S极。咦,怎么只有00.7V呢。 看来果然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二话不说,DS之间飞线试试,线接好后上电,为了避免短路,由3V慢慢调到19V。0.007的待机电流果然出来了。测量PL200、PL201,3v 5V也如约而至。 按开关,看着电流一路小跑到0.7。装好后测试,正常点亮,此机修复。帖子没什么水平,一篇小白贴,献给像我一样在维修之路上匍匐前进的同僚。各位大神如果觉得可以,请加点分吧。

网友:
保护隔离MOS管损坏?

网友A: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供给G极电压出现异常或管子本身异常导致DS之间没有完全导通,这个本子因为客户要的急所以没有深入研究,直接就飞线试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供给G极电压出现异常或管子本身异常导致DS之间没有完全导通,这个本子因为客户要的急所 ...

保护隔离保护隔离,是为了保护隔离的。直接短过去,没问题还好,有问题就&……%

网友:
你这DS飞线,它还是保护隔离吗

网友:
再看一下实际电路

你确定没搞错D与S?还有这样直连,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不会大短?所以你这秒杀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保护隔离,是为了保护隔离的。直接短过去,没问题还好,有问题就&……%

没办法啊,人家说等着用呢,就在店里等着

网友:
不好意思写帖太急,没有注意。还有几张图片也被我删了,第一次发帖

网友:
先排出PQ101,没问题再查后继电压,应该是保护,直连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嗯嗯,他现在要的急。拿过来再好好查

网友:
楼主怎么不看看PQ101的G极呢?而G极是由两个分压电阻得来的电 压看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