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 开机不亮 。求助

楼主(2016-01-22):
开机不亮 。拆开裸板。电流 好像有次跳变 。测下主电压 。才13V 以为有问题。。下了图纸 发现

电压是从冲电 电路过来的。下了两个BIOS 刷上 有跳变一次 。0.6----0.4  不动了。 。测电压没发现异常。

板号LA-9981P   下了几个BIOS 没分了。。这个 机器 BIOS  以前 好像 刷BIOS 修好过。 。有上家的保修标签

网友:
公共点13V左右是正常的,0.6也是将亮机的电流,多刷几个BIOS。有可能是带程序的EC问题。

网友:
你参考一下有一帖用3537的BIOS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8200-1-1.html

网友:
实在不行  上某宝买个BIOS    如果还不行  就别考虑BIOS的问题了

网友:
这机亮机要0.8左右

网友:
这机刷后第一次上电要略久等一阵(如确是程序问题)关电再开机就可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