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一个poe供电模块

楼主(2016-01-22):
是不是有这个就不用poe交换机了?可以省钱钱哟!

k114859451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这种是接口  没有电源  怎么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接口  没有电源  怎么供电啊

请看清楚图片在说,有电源接口。插tp原配适配器

网友:
2楼好搞笑哦, 那么大个插座...

网友:
现在都是POE交换机了

网友:
这个图片有点学问啊

网友:
好吧!我的错没有说清楚。亮点在引脚定义上。其实这个好多地方用的上,这段时间装了好多酒店,餐厅wifi覆盖。举例说明。用到装修好不方便布线的地方不用买poe交换机,吧网线4.5.7.8接供电就可以了。或者poe交换机供电不足或者poe供电坏了都可以这样接。等等自己想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
专搞这方面的才用的着。

网友:
楼主,DC输入电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
就两个接口,好少哦

网友:
POE 就是剩余四条线做个DC供电吧?是5V还是多少、 POE讲得这么神秘。

网友:
加分鼓励下

网友B(2016-03-16):
这个东西主要做什么用的啊?不太清楚明白。

网友(2016-05-04):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主要做什么用的啊?不太清楚明白。

安监控 无线ap等等用这个可以节约线材和时间!主要是节约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