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贴“GTX690双芯核弹+驱动感叹号+花屏修复案例”

楼主(2016-01-22):
      此卡是昨天在咸鱼690大洋赌来的,箱说全,成色不错,没有拆修过。卖家称自然损坏,有时候不能开机,能开机会出现可以安装驱动,但是设备管理器出现显卡感叹号故障。
       到手初步测量各电源没有明显短路存在,两颗核心供电,显存供电,交火桥核心供电对地电阻值在正常经验值范围内。

     第一次上电可以亮机,在显示BIOS自检画面时出现一些不该存在的字符和细微的花屏现象,进入系统后处于800*600的低分辨率下,系统自动安装好驱动后重启果然设备管理器提示2个GTX690感叹号。

    电表量得两颗核心的核心供电都是0.9V多,显存供电1.35V,显然供电部分应该正常的,看来只能考虑核心虚焊问题了。正准备进一步测量的时候突然黑屏了,再尝试启动主板显卡报警,此时再测核心和显存供电还是OK的,但是交火桥的核心供电0.95V变成0V了,看来黑屏问题也复现出来了。该路供电是一颗常见的ISL6545+小封装的贴片MOS 2颗组成,测量发现下管MOS的G对地短路了,如下图所示。

    PCB背面是ISL6545,拆掉换一颗新的以策安全。

    换好上电发现仍然报警,测这路电源还是没出来,进一步追查发现一个0R电阻开路,正是此路电源的12V供电。

换掉此电阻(注意不能随便用焊锡短路过去以免以后再出问题烧毁PCB或直接烧桥)后用5V实验室电源接入测试发现0.95V的桥供电已经建立,插上主板测试显卡可以重新点亮,至此显卡随机黑屏问题解决。至于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交火桥核心供电的MOS和保险电阻烧毁,事后推测可能是散热风扇带来的灰尘和杂物聚集在那个区域引起的漏电所致。
       接下来处理花屏和驱动感叹号问题。说实话这种问题我很怕遇到,因为即使处理成功心里也没底可以稳定用多久。一般都是怀疑某颗核心虚焊或者显存不良。大家的做法一般就是上BGA焊台返修或者用测试软件来分析显存读写报告。加焊不行可能要取核心重植。这个是双芯卡,要这样处理的工作量显然会大了很多。我现在的做法是把这种花屏的卡去掉散热,去掉散热风扇连接插座的塑料件,整张放进小型回流焊机里面进行整体处理。
       1、调用回流焊机的烘干温度曲线先加热半个小时(150度)去除PCB和核心潮气以免爆芯片和PCB。
       2、烘干结束后选择回流焊机的无铅回流焊温度曲线进行回流焊接,相当于把工厂的焊接程序又走了一遍吧,时间大概10分钟。

       注:此图为补拍示意图
      回流焊结束后上机测试发现已经可以正常认到两颗核心,跑3D测试一切正常,温度也在正常范围内,保养散热器后全卡复原,目前装入主力PC机中做为期一个月的稳定性测试。以下图片是在测试平台上测得的分数,因为CPU性能低,大家关注图像部分分数就行。此卡和A卡的HD7990是竞争对手,跑分比7990稍差,但是温度和功耗控制比7990好不少。

最后发一张DIY发烧友喜闻乐见的N卡信仰灯图

 会员11552562元2023-1-28 09:06
 会员14468752元2022-11-1 16:52
 会员14468752元2022-11-1 14:08
 会员14468752元2022-11-1 13:54

网友:
这都工厂售后级维修了 尔等只有膜拜了

网友:
这……工程师级的维修啊

网友A:
不错  蛮专业的  看来在售后做过  我之前也是在售后深圳MSI修显卡  看了你的文章好有感觉  很专业!

网友:
膜拜膜拜, 还能分析 出 12V 交火  SLI 桥的电路 问题,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专修高端卡,技术过硬,多谢发显卡帖让我们多多学习,谢谢、

网友:
这修得是好牛逼呀,我只有佩服的命啦。

网友:
显卡我除了加焊,一般都懒得修了,也不太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蛮专业的  看来在售后做过  我之前也是在售后深圳MSI修显卡  看了你的文章好有感觉  很专业!

2001年桂电应用电子专业毕业的,出来工作后混迹于台资IC设计公司做系统设计打下手10多年,接触到的产品方案和PC,数字多媒体板卡架构大同小异,2014年出来自己混,现在和几个小伙伴开个工作室做智能音箱。修显卡只是业余爱好,因为多年喜欢折腾二手硬件,经常逛咸鱼,发现值得折腾的尸体就请回来玩玩了。因为在网上发过几篇修卡的文章,所以常年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寄一些坏卡来修下。最近1年自己开公司比较少帮人修了,只是有些老朋友不好拒绝而已,呵呵。其实只有自己的卡才敢放开手脚修,没啥心理负担。
贴个网店连接,有兴趣玩wifi音箱的朋友可以瞄一眼,这是第一代产品,现在在做第二代安卓平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BWSEey&id=43801059523&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
借贴问问楼主,A卡跑26 2A 的有办法修么。前两天遇到两张感到好无力。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196
前辈帮我看看这卡接下来该怎么修,好么。

网友:
技术牛逼 膜拜‘’‘’

网友:
这不就是那英伟达的战术核显卡gtx690吗,这么高端的显卡都能修。。

网友:
回流焊机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B:
请问大神,回流焊和BGA返修台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就是什么情况下分别适合用这两种设备?淘宝了下,小型回流焊机价格便宜,千把块钱,功率也小,最大的才2500瓦,而迅维360BGA最大功率都4000瓦了,价格也将近5000。

网友B:
而且GTX560ti的核心都是带盖帽的,这个GTX690GPU上竟然没有盖帽。顺便问下,这个卡公版散热怎么样?显卡最大运行时温度能控制在多少度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回流焊和BGA返修台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就是什么情况下分别适合用这两种设备?淘宝了下,小型回 ...

回流焊可以把类似显卡,SSD,内存,手机主板这种比较小型的,塑料接插件耐高温的PCB整体加温加焊,我感觉很多时候比上BGA焊台可靠和成功率高,要知道工厂也是用大型回流焊来批量生产的。PC主板,笔记本主板这些大东西一般就只能上BGA焊台返修了。我两者都有,现在国产货两者都不管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GTX560ti的核心都是带盖帽的,这个GTX690GPU上竟然没有盖帽。顺便问下,这个卡公版散热怎么样?显卡最 ...

这个卡散热还可以,跑3Dmark11最高温度77度,风扇转速55%,最近几天待机温度只有16度(室内11度)。GTX690是开普勒架构的技术了已经比5系凉快很多,现在的9系更加NB一些。

网友:
这个也是英伟达当年最牛X的卡,楼主也能修。

网友:
太牛了。。这都可以修好

网友(2017-07-07):
这都工厂售后级维修了 尔等只有膜拜了这都工厂售后级维修了 尔等只有膜拜了

网友:
有学到新知识和新经验,而且还认识了新的设备回流焊机,感谢楼主

网友:
哦晕 这么牛逼的显卡啊 修好了 大赚了 技术也是很犀利啊

网友:
绝对的工程师啊 这样都行……佩服佩服

网友:
交火桥这个概念能详细说一下就好了,不是太懂。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就是加焊加焊 再不行 就没辙了

网友(2017-08-13):
请问华硕680非工 开机红屏 可以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