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下~好像是连锡了,请问该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2016-01-23):
今天打磨了一个ic,下手过重,主板露铜了,拖锡后就是这个样子,貌似连在一起了,请问该怎么处理?谢谢指导~~

网友A:
只要不断线,涂上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断线,涂上绿油就可以了

谢谢,绿油直接涂在多余的锡上?可是我用放大镜看,图片左下角部分那个大点和旁边中间部分的小点已经连起来了,这没问题吗?谢谢~

网友:
顶一下,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看一下图纸 是不是本身就是同一路的

网友:
涂涂绿油就可以了   不知玩4代干嘛?

网友:
应该没有,涂上绿油吧

网友:
4代估计是用来练手的

网友:
绿油加紫外灯

网友:
打磨过了就使劲打磨直到不连。去掉能接触的边缘加绿油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