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41MT-S CPU无供电(暂时不展出)

楼主(2016-01-23):
双敏UG41MT-S
故障 无CPU供电,供电芯片为RT8857,测了几个针脚状况如图

网友:
先拆串口芯片  然后换IO试试

网友:
pg信号有没有?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vid全部是高电平啊。。好像不对吧

网友:
你这个要找这个芯片的手册看下VID的说明,你这个8个VID脚都为高的一般芯片应该是会关闭的,具体找芯片看看VID电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