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P300LA,一个电容引发的故障,TP300LA BIOS全网首发~亮鸡备份,有图为证!!!

楼主(2016-01-23):
机器很新,板载四代I3,桥和CPU一个芯片解决,近来碰到四代的机比较多,见到过几台桥挂了,桥挂了基本上不用修了,一个I5的八九百大元,买回来还不知道是好是坏,BGA过程中还比较容易爆,都直接作退机了处理了~上次有个客户非要修,CPU不是I系列的,就是双核的那种,板子烧得比较厉害,供电芯片都烧坏了两个,买回来一个桥,300多,大意了,没有测量下,直接做上去,竟然短路的,也不知道是本身是坏的还是做爆了,没办法,只好换了家又发了一个,上之前仔细测量过,没有电容短路,做上去了,可以亮机了,只是亮机很慢,要十秒左右才亮,这个样的BIOS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处理(机器可以上电不显的BIOS问题,直接合成就OK了)~只有让客户就那样用了,修这台机老板亏大发了~也修好了很多电路坏的,BIOS坏的~现在机器集成度高,维修难度及成本大大增加,那些修本收60,80块的,在这里大大的鄙视你们十下~话不多说~

上图:

板号:

裸板通电,待机0.000,上电发现电流能上到0.030A多,待机正常,上到0.03A多,测量电压,发现1.05V出来了,测电存供电1.35V无电压,断电测阻值,1.35V短路,再测内存颗粒附近的电容,都短路……测到这里,心里哇凉哇凉的~根据以往的经验,这1.35V还供到桥, 想着不是桥挂了,就是内存颗粒挂了~

抱着死马当活马死医的心态,首先拆掉1.35V的滤波电容,情况一样。想着上烧鸡大法伺候一下再说,上烧鸡上法之前,先观察一下主板,重点观测1.35V 电路附近及内存附近~这一看,还真有发现,发现有一个电容一端有些变色,量了一下,没短路,再量下边上的一个电容,短路的,看着觉得颜色也有点不对劲,直接拆下来~一测量,电路不短路了,这个电容短路了~  马上上电测试,电流上去了,跑码了~接屏,完美亮鸡~

修鸡还是要有一双火眼精睛,很有必要的~贫道还要继续努力修炼,各位道友也要努力修练,争取早日渡劫飞升那些修鸡收六八十块的,就让他们渡劫失败飞灰烟灭吧~

元凶图:

运气还不错~~就这样修好了~亮鸡图:

全网首发的BIOS,刷之前请备份自己的BIOS~因为你刷了可能会有亮鸡慢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这种板载合成的CPU+桥,主板的维修难度及成本加大了很多。整机到时更便宜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真多,楼主眼力好

网友A:
只能说楼说眼力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楼说眼力很棒

                            主

网友:
现在的板子集成度越来越高了,不好修了。

网友:
唉,我们同行的苦谁知道哎,混饭吃吧,

网友B:
现在修机器还要有三分的运气,七分技术,哈哈,不是么!

网友:
修板時要先看,看完再測,測完再修

网友:
楼主观察力绝对可以  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不光眼力好,首先也得确定了大致位置,知道是1.35V电路附近的电容

网友C:
收80客户都不修,你鄙视我们干什么? 客户想30  40 块 修修,请问如何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80客户都不修,你鄙视我们干什么? 客户想30  40 块 修修,请问如何破?

可以让那种客户有多远滚多远了,遇到这种客户直接送客,不要低贱自己的技术了!

网友D:
楼主,亮机慢后来是刷了那里的BIOS解决亮机的啊?

网友:
我们同行的苦谁知道哎,混饭吃吧

网友:
修机亏本挣信誉之类的,全是扯,只能说明不是当老板的料。真正技术员不多,不过这些技术员绝大部分不会做生意的,所以才会出来现在低收入,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80客户都不修,你鄙视我们干什么? 客户想30  40 块 修修,请问如何破?

上面说得对。遇到这类直接理都不理。本本直报二百三,爱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机器还要有三分的运气,七分技术,哈哈,不是么!

    胆大心细。。。。

网友:
是不是主板集成越好 维修就越没意义 以后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亮机慢后来是刷了那里的BIOS解决亮机的啊?

自己合成一个,要不淘宝合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