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F-LS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23):
联想945GCF-LS 主板,客户送修说是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待机0.04几,不触发。。
打开图纸,找到时序

对比时序,找到第6步时,发再VCC没有电压

找到VCC电压,测G极没有控制电压,R73的两端都没有电压。

找到12V电压的产生,测量发现芯片的供电不对,才0.85V,找供电的产生。。

VCC_DUAL由Q19产生

找到Q19,发现管子明显烧穿,更换管子,顺利触发。。

网友A:
楼主你修的是不是一体机主板?

网友B:
看不明白,既然是不能触发,为什么12V先要出来了,同时VCC-DUAL也先触发而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修的是不是一体机主板?

估计不是一体机的板,一体机的板还有这么低配置的?945的板

网友:
一体机有945的  我修过好多

网友:
19V供电应该是一体机或者MINI型的机箱主板,老机子就是这样的,19V供电然后12V电压肯定会待机的时候就有,有点像笔记本!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有点没看明报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既然是不能触发,为什么12V先要出来了,同时VCC-DUAL也先触发而出来?

自己看下时序图就知道,这里VCC DUAL应该是比12V先出来的,VCCDUAL推测是机器插上适配器待机状态下就应该产生的,12伏在这里你可以理解成控制ITE 8718 IO芯片对应引脚待机主供电输入的控制电压,即这里VCC推测应该是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时序图就知道,这里VCC DUAL应该是比12V先出来的,VCCDUAL推测是机器插上适配器待机状态下就应该 ...

应该是的。。没有分析,一步步查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的。。没有分析,一步步查的的。。。

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622.0.0.TFIQsz&id=526405833398螺丝刀套装要买吗

网友:
我已经很久没修主板了,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Q19烧穿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下,也可以取下本身飞线D和S级对应焊盘位置解决故障。

网友:
思路明确,不慌不忙,功力深厚

网友:
我去,,一开始看的我有点纳闷。。台式机主板待机哪里来的12V。。原来是一体机19V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一体机的板,一体机的板还有这么低配置的?945的板

这板是一体机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既然是不能触发,为什么12V先要出来了,同时VCC-DUAL也先触发而出来?

仔细看第一张图与第四张图,第一张图第5步时序是SLP_S3说明VCC这个电压是开机后才有的。
而第四张的VCC-DUAL应该是受控SLP_S4信号,所以说都是要按下开机键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时序图就知道,这里VCC DUAL应该是比12V先出来的,VCCDUAL推测是机器插上适配器待机状态下就应该 ...

不要什么都推测,仔细看第一张图与第四张图,第一张图第5步时序是SLP_S3说明VCC这个电压是开机后才有的。
而第四张的VCC-DUAL应该是受控SLP_S4信号,所以说都是要按下开机键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第一张图与第四张图,第一张图第5步时序是SLP_S3说明VCC这个电压是开机后才有的。
而第四张的VCC- ...

谢谢指导,看来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