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1-23):
主板客户送来时说点不亮。触发上电发现诊断卡复位灯长亮。。
测主要供电都正常,测PCI-E时钟脚位,发现电压太低。
打开图纸,找CPU供电芯片的PG。

测量34脚PG电压太低,0.85V
打对地阻值也正常,查找PG的去处。

一路进桥了,不开能上来就拆桥啊。。
再找。。

这一路进时钟芯片了,这个好办。。直接把时钟芯片拆了。。
测量PG电压正常,3.3v..
直接换时钟芯片,触发亮机。。

网友:
其实这里也可以先测量时钟开启信号电压来判断故障。

网友:
恭喜,又解决了一块板。有了图纸,就是不一样。能把图纸放上来就好了。

网友:
LZ把BIOS发出来呗

网友A:
希望楼主放图纸,还有, 以后的机器  时钟都是桥给的了。。。 你这板子G41较早了,还有时钟芯片,如果没时钟芯片,就要搞桥了。。。 台式主板拆桥。。 呵呵

网友:
我们维修没复位一般先换时钟,桥一般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放图纸,还有, 以后的机器  时钟都是桥给的了。。。 你这板子G41较早了,还有时钟芯片,如果没时 ...

主板时钟信号电压是桥控制开启工作一般为NV南桥芯片组加AMD 平台系列CPU主板比较多。

网友:
简单明了啊不错

网友:
图纸,BISO已上传。。。

网友B:
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主办。。  可惜没零件

网友:
有图纸修板事半功倍啊

网友C:
一般无复位都应该先查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ICS9LPRS916JGLF-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无复位都应该先查时钟信号是否正常才对

反向思维推理进行维修也是一样的,中心点都是围绕时钟开启信号都是CPU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对应34脚内部开漏输出经相连外围电阻上啦工作的VRM PG信号控制工作进行。

网友:
有图纸,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这种反向思维,把维修思路穿成一条线,这样更容易理解,学习了

网友:
恭喜楼主了,感谢楼主分享图纸BIOS。

网友:
富士康的时钟芯片是比较容易出问题,,上次遇到一个富士康跑D0 D1 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D:
没明白,时钟不正常 为什么要查P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时钟不正常 为什么要查PG

供电正常,出PG,然后开启时钟。

网友E:
其实还应该测下PG的上拉,上拉电压或电阻有问题也会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应该测下PG的上拉,上拉电压或电阻有问题也会导致电压偏低

测了。。。。。

网友F(2016-02-22):
弱弱单纯的问一声     开机滴滴滴一直叫   不显示     跑马卡跑E0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在学修台式机   之前修笔记本    有指导指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单纯的问一声     开机滴滴滴一直叫   不显示     跑马卡跑E0    是什么问题

EO代码一般是不过内存,查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