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 pu14 3v5v芯片 和pu12 内存供电芯片的丝网印代码是什么?

楼主(2016-01-23):
这两个芯片被上家换过,不知是否原型号,有修这主板的朋友帮看下

网友:
没有修过啊,我现在还有一台神舟战神Z6的笔记本客户进水了,没有图纸,没有配件,烦啊

网友:
板号DASWHMB18F0 REV:F

网友A:
图纸上不是有标注吗?按图纸标的装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不是有标注吗?按图纸标的装上就行了。

图标3v5vIC为RT8223 ,但实际上有三个型号EQ=       DS=      20 不知原机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