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A55MT-S REV1.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1-23):
接到一片双敏UA55MT-S REV1.0(FM1)主板,故障是不通电!量开机排针有5V电压,CMOS排针也有3.3V电压,晶振也有0.2V(左)0.34V(右),IO(F71858AD)第39脚 PS_IN#(触发脚)有高-低-高的电平跳变,38脚PS_OUT#也有高-低-高电平的跳变,35脚S3#待机有3.3V的高电平,短接开机排针也是3.3V的高电平(应该是正常的吧),34脚PS_ON#待机是高电平,短接开机排针是低电平,但不开机(触发)!不是PS_ON#把ATX14脚的高电平拉低了就可以触发了?可是我这片板就是不触发!难道是这里的问题?用万用表的蜂鸣档量IO的34脚竟然没和ATX14脚相通!(正常是PS_ON#通向ATX14脚的啊)难道是PS_ON#到ATX14脚这一段线路断线了?找不到图纸只有自己跑线路了,跑了半个小时的线路终于找到了断线的地方(在下面那张图)!补线  测试  可以通电显示 断电  用AB胶粘住 再次测试 通电亮机(我是新手!有说错的地方或者不完整的地方请高手们帮忙改正过来 谢谢!!!)

网友A:
问下大家个问题啊(求大家帮忙解决):就是我1月16号晚上19点58分在基地里兑换了个UT33D数字万用表到现在还没审核还没到货(今天都1月23号啦!不是说21号就审核发货吗?怎么到现在还没审核发货?)求大家帮忙解决啊,谢谢大家!!!(我的万用表坏了所以才在基地里兑换了万用表,而且还是600下载分兑换的啊!急啊!求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B:
跑线精神值得表扬,绿线测试点到IO PSON#信号测试点之间断线一般在板层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大家个问题啊(求大家帮忙解决):就是我1月16号晚上19点58分在基地里兑换了个UT33D数字万用表到现在还 ...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大家个问题啊(求大家帮忙解决):就是我1月16号晚上19点58分在基地里兑换了个UT33D数字万用表到现在还 ...

我的还没有到。

网友C:
学习了,受益匪浅啊

风神一笑 -10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万用表坏了!要万用表急用啊!维修不能没有万用表啊!(白天和我师父共用一个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精神值得表扬,绿线测试点到IO PSON#信号测试点之间断线一般在板层多。

就是没在主板表面断线,所以跑了很久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没有到。

版主,你是什么时候兑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受益匪浅啊

不要灌水哦!

网友D:
没万用表就用示波器代替,

网友E:
原来下载分可以兑换工具的啊,天啊,我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大家个问题啊(求大家帮忙解决):就是我1月16号晚上19点58分在基地里兑换了个UT33D数字万用表到现在还 ...

这个你可以联系一下论坛客服人员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万用表就用示波器代替,

别的可以示波器替代,但是打值示波器替代不了

网友:
PSON很多华硕喜欢断线。杂牌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万用表就用示波器代替,

量电压打阻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来下载分可以兑换工具的啊,天啊,我才知道。。

我兑换一个万用表要600下载分啊 而且用户组还会降级

网友:
跑线是乏味的  加分~

网友B:
示波器可以捕捉到测试点工作电压值大小,但不能打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可以捕捉到测试点工作电压值大小,但不能打阻值。

版主,换灯管(液晶显示器里的灯管,灯管接头和那个白色塑料套子都烧毁了)的时候,灯管的白色塑料套子烧毁了,没有这个塑料套子,不装这个塑料套子直接用热缩管套行不行啊?谢谢!!!

网友:
小弟请教大家个问题啊:换灯管(液晶显示器里的灯管,灯管接头和那个白色塑料套子都烧毁了)的时候,灯管的白色塑料套子烧毁了,没有这个塑料套子,不装这个塑料套子直接用热缩管代替那个白色塑料套子行不行啊?换灯管要怎样换的又快又好啊?(我每次换灯管都要换一个小时啊)谢谢大家!!!

网友A:
焊接灯管接头怎样焊的比较饱满啊(焊锡)就是把灯管和线焊在一起,怎样焊的比较牢固?比较圆滑(焊锡)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兑换一个万用表要600下载分啊 而且用户组还会降级

那还是用买的好了,分还可以下载资料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灯管接头怎样焊的比较饱满啊(焊锡)就是把灯管和线焊在一起,怎样焊的比较牢固?比较圆滑(焊锡)谢谢 ...

这个取决于个人焊接方法掌握,焊接灯管线一般选用刀型烙铁头比较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个人焊接方法掌握,焊接灯管线一般选用刀型烙铁头比较好做。

版主,我用的是马蹄形烙铁头(这种烙铁头好用吗?)版主,麻烦解答21楼的问题啊(我发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 学习了!

请不要灌水 谢谢

网友(2016-02-26):
谢谢群主案例分享

网友:
是断线吗楼主

网友:
是断线了!

网友:
这里没有群主!请不要灌水哦!还有,我还是新手!!!

网友G:
不错了思路很清晰,看完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了思路很清晰,看完加个分

那你有加分吗?

网友:
不错 毅力好 半小时才跑好线

网友:
绿线电路断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版主,换灯管(液晶显示器里的灯管,灯管接头和那个白色塑料套子都烧毁了)的时候,灯管的白色塑料套子烧 ...

能起到绝缘就行了,不然会打火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起到绝缘就行了,不然会打火你懂得!

哦哦! 多谢大神指点解答!!!

网友A:
就是会跑线啊(飞线的话要怎么飞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就是会跑线啊(飞线的话要怎么飞啊)

飞线还不简单直接飞到atx电源的绿线脚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线还不简单直接飞到atx电源的绿线脚座

之前的是回复错了 我不会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