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视里二极管代换想请教下,

楼主(2016-01-23):
三洋的,板号LK-PL420406A-3,故障不是通电,之前修过一个联想的,就是整流二极管的事,所以这个板我也是直接量的,发现SR5200二极管坏,这板是二个二极管并联的,正极从变压器出来,变压器的另一头直接是300V大电容,现在手上没有同型号的管,拆了二个 RU4AM,

  原机是5A200V二个并在一起的,我想用二个RU4AM代换,有换过的说下

RU4AM 参数  塑封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反向电压  600 --- 1000V正向电流 2.5 --- 3.0 A

网友A:
代换是看电流和耐压,代换的二极管明显电流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是看电流和耐压,代换的二极管明显电流不足。

就是啊,就是怕电流承不住.要是换上去能挺三五个月就行,就怕二天就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能用RU4AM代换,Trr参数相差太大.............

换了,暂时没出问题,用几小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发热易坏..........

早上换的,到现在好像都正常,你知道的,通电红灯就是5V待机.按了开关出显LOGO的电压都出来了,早上到现在,断断续续的,刚才又开了下,没事,试到明天早上,没问题就通知取件了,感觉电流没有想像中那么大,我一个修家电的朋友说可以换,没那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