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F1A55-M LX3 PLUS R2.0 装CPU开机触发掉电

楼主(2016-01-23):
装CPU触发掉电,拆掉CPU测vcore    0.81,内存  1.32,CPU电源管理IC  ASP1203  。诊断卡复位等一直闪没有思路了 ,师哥们指导下 。

网友A:
换pq143看下或许查下本身控制级相连线路。

网友B:
EN接到PQ143,EN没有电压,那么VCORE的0.8V是怎么来的!
查供电上管与下管肯定有短路的项,有示波器用示波器,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也可以果,麻烦一点。

网友:
论坛里有这种故障的帖子啊。。好好查查。。我记得是缺少供电吧

网友C:
装CPU触发掉电一般是有电压没出来,AMD的时序都是一环扣一环,你强制去抬高EN,前面条件没满足也是没用的,没有INTEL的板好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CPU触发掉电一般是有电压没出来,AMD的时序都是一环扣一环,你强制去抬高EN,前面条件没满足也是没用的, ...

这板子就找到个点位图,理论弱,时序分析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pq143看下或许查下本身控制级相连线路。

换过,还是一个样,也不知道Q143是个什么东西,就找个了ASUS 的板子,大概地方的找了各换上去,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接到PQ143,EN没有电压,那么VCORE的0.8V是怎么来的!
查供电上管与下管肯定有短路的项,有示波器用示波 ...

把PQ143拆掉EN有3.3V,奇怪,自己出来了

网友:
fu复位被拉低了吧

网友:
看看附加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修到过为VDDA2.5V电拉低引起的。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还是一个样,也不知道Q143是个什么东西,就找个了ASUS 的板子,大概地方的找了各换上去,一样的

就是普通NPN类型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就找到个点位图,理论弱,时序分析不出来,

论坛有AMD通用时序,找个参考下就行了电压产生的顺序是一样的

网友E:
Q143的一脚接EN,一脚接地,还有一脚控制,这个脚要是有电压会吧EN脚拉低。。你要找上一级的三极管。检查上一级的三极管控制脚有没有电压,没有就要查,电压来源了,有的话换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143的一脚接EN,一脚接地,还有一脚控制,这个脚要是有电压会吧EN脚拉低。。你要找上一级的三极管。检查上 ...

我把和EN相连的元件都拿掉了,还有0.8V电压,应该是电源IC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和EN相连的元件都拿掉了,还有0.8V电压,应该是电源IC故障了

拿掉相连的三极管有电压正常的啊,三极管就是EN信号的开关。上级的供电不满足,三极管就把EN信号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