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A-811型有源音箱放卡时响时不响故障检修

楼主(2016-01-23):
康佳A-811型有源音箱放卡时响时不响故障检修

  最近有源音箱很受大家欢迎,很多朋友用有源音箱来播放MP3歌曲跳广场舞,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故障,最近收到一台康佳A-811型有源音箱,客户反应,播放时,出现的声音突然消失又能自动有声音现象。下面我把此台康佳A-811型有源音箱的检修方法分享给大家,详细内容如下:

康佳有源音箱故障检修 图一

  由于康佳有源音箱故障很不稳定,决定先对功耗较大的功率输出级全部补焊,结果无效。测绘该机左声道功放级(主音箱扬声器由左声道驱动)、静音电路和电源供电电路图所示。

  环形电源变压器初级通电后,在次级主绕组感应得到双21V电压,经过整流桥整流后再经C3、C4滤波得到士29V给左右声道功放级供电。同时,129V经过以V5、DW2、V6、DW3为核心组成的串联型稳压电路获得+12V电压,分别供前置放大板上的JRC4558和静音电路使用。

  副绕组感应的9V电压经四只枷4007整流、C5滤波获得12V直流电压,再经L7805稳压成5V电压,经C6再次滤波后送给MP3电路板使用,完成读卡功能,输出的L、R、声道音频信号经LLSB、VCD功能选择开关后,再经前置板音量、高低音音调调整分别送给L、R声道功放级。

康佳有源音箱故障检修 图二

康佳有源音箱故障检修 图三

  为了区分康佳有源音箱是左声道功放级故障还是静音电路故障,先把静音电路中V2焊下,因为V2是左声道功放级输入端信号静音控制管。其工作过程是:B1初级得电后,次级主绕组的双21V经整流滤波及V5、V6稳压得到士12V,静音电路开始工作,+12V通过R1、R5对C1充电,由于电容独有的特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此时C1两端电压很低,DW1截止,V4截止,+12V经过R1、R2给V1基极提供偏置电压,V1饱和导通,V1从e极输出正电压加到V2、V3基极,则V2导通,c、e极间导通内阻很小,把从前置板来的音频信号在C2之前就旁路到地,

  音频信号无法送给功放级放大从而实现静音效果,V3同样饱和导通对右声道功放级实现静音效果。随着充电时间延长,C1两端电压逐渐上升到5.8V临界值(DW1的齐纳击穿电压5.1V加上V4的b-e结导通电压0.7V)后,DW1导通、V4饱和导通,V4的c、e极间导通内阻变小,通过R3把V1的b极拉向-12V、V1的b-e结变成反向偏置而截止,则e极停止输出正电压,V2、V3截止,e、c极之间导通内阻变得很大,左、右声道功放级输入端静音效果解除,可以正常放大从前置板过来的MP3音频信号。播放MP3音乐试验,故障现象一样,说明与静音电路无关,焊好V2,将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焊料清洗干净防止漏电。

  为判断康佳有源音箱故障是在前置板还是左声道功放级,从C2负极引出信号到TDA2003输入端,结果声音断续,说明故障范围在康佳有源音箱前置板。测前置板上有正常的±12V。而送给MP3电路板的5V电压却时有时无。由于此MP3电路板没有读卡正常闪烁指示灯,一旦5V消失又自动正常,则重复读取5V断电时播放的歌曲,从而给人一种歌曲声音中断的假象。顺5V供电线找到功放板上的L7805、测C5两端12V一直正常,怀疑L7805内部不良。换为新L7805后长时间试验,放音正常,故障排除。

  康佳A-811型有源音箱故障得以排除故障,是用TDA2003外接小功放进行实验后,排除左声道功放级问题,把目标转向前置板的维修。实际上MP3电路板没有读卡正常指示灯误导了检修方向,如果有指示灯则一开始就检修电路板。希望朋友们能以此例为戒,避免多走弯路。

网友:
实际上MP3电路板没有读卡正常指示灯误导了检修方向,很多人会犯错误。

网友:
音响电路分析觉得很难啊

网友:
先加分收藏了,明天再看这个图

网友:
会修这玩意的不多

网友:
音响坏了修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