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6-01-23):
win10下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

  ie是系统自带的一款浏览器,很多人因习惯或是某些特殊的需要而继续使用者ie浏览器,在win10系统下也会遇到ie浏览器无法打开正常使用的情况,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呢?下面讲诉三种搞定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方案供你考量

图一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

  方案一:

  重置Winsock目录:

  1、按Win+X,打开“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2、输入命令netsh winsock reset并点击回车。

图二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

  方案二:

  打开Internet选项,切换到“连接”选项卡:

图三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

  点击右下角的局域网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四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

  取消勾选所有选项,然后进行下面的操作:

  1、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先键入命令:netsh,按回车键运行。

  2、之后再次键命令:winhttp,回车确认运行。

  3、最后再键入命令:import proxysource=ie,按回车键运行即可。

图五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

  4、通过以上步骤,就可以重置浏览器的端口设置。

  方案三:

  使用命令创建一个新的本地管理员账户,再重新登录到电脑尝试。

  在任务栏搜索框中输入PowerShell,右键单击搜索结果,选择“以管

  理员身份运行”。在PowerShell中输入以下命令:

  $user = 'splitpersonality'

  net user /add $user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dd $user

  回车运行,之后使用新的账户登录系统看是否正常。经过以上的操作相信很容易的就解决了win10下ie浏览器打不开怎么办的问题,希望以上内容能帮到你们。

网友A:
win10系统就是不好用,需要下载其他的浏览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系统就是不好用,需要下载其他的浏览器用。

在国外可是相当吃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