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速修SONY一体机另外附上BIOS。看了涨姿势

楼主(2016-01-23):
        从上次来混个脸熟之后,比较忙,好久没发帖。
   机器型号:SONY一体机,我做维修几年了,SONY型号我一直傻傻的分不清,只知道
板号。大家可以教我认一下。SONY的笔记本修的比较多,一体机还是第一次见到。相信很多
同行也没见过吧。
下面给大家见识一下:

  插电待机0.07A,直接拆机,这机器还真不是一般难拆。可能是因为没有接触过SONY
的一体机。
拆机看板号  mbx228发现没图纸

   接下来介绍下我的维修过程。
   先打阻值,首先打公共点,发现没有短路,接着打全板阻值。还是没有短路。我打算直接接电到公共点,看是隔离管问题
还是后级引起的。直接接个19V到公共点,我XXX既然5A。赶快直接断电。把CPU内存取下来。因为上次有一个AMD的集成
CPU因为上管击穿导致CPU挂了。有了教训。希望给大家一个借鉴。
      在上电还是5A。调电压慢慢烧吧。发现CPU的滤波电容好烫。在一看CPU供电管是铁管。这个铁管大家都知道吧。B460
害死多少机器和CPU。。把那个发烫的330电容拆掉。在把CPU电感翘起来,接电,没有短路了。接着测量CPU电感接到管
子这边电感上有19V。这明显是CPU上管短路自己导通了。把上管换了,在把330加回去。

    现在直接加19V,3V 5V正常,并且按开关可以开机有明显的跳变。把接到板子上的线
拆掉,直接接电源头上去。还是一样。。19V还是没有导通过去。
      测量第一个隔离管,发现控制极有19V,修过很多SONY的笔记本板子,他们一般都是
用的P沟道的管子,控制极有19V肯定不会导通的了。没有图,只有靠自己分析了。

经过分析发现,第一个隔离管的控制极是由19V经过2个电阻分压。测量发现下分压电阻也是
19V。估计是没有接地。因为这个没有充电芯片。我直接把下分压电阻接地。再次上电一切OK
开机都正常了。
  另附上BIOS,原机备份。在来张显卡型号图片

网友A:
索尼这种龟壳貌似很赖用的B460 B470龟壳我就拆索尼笔记本上的比新的好用也不会返修。

网友B:
索尼也趟这趟浑水

网友C:
弱弱的说,还真的没有见到过sony的一体机

网友D:
正需BIOS 下载试一下

网友D:
楼主 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E:
一体机没有电池,这样改电路可以,值得借鉴

网友F:
备份的BIOS  赞个

网友G:
这机器同样故障修过一台

网友H:
楼则是怎么判断mos管是p沟道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我刚好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这种龟壳貌似很赖用的B460 B470龟壳我就拆索尼笔记本上的比新的好用也不会返修。

是啊 ,一般我也是拆SON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也趟这趟浑水

MBX250这些好像都有用,比较老的SONY也是用铁管。我觉得联想就是学习  索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说,还真的没有见到过sony的一体机

这个说是军代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需BIOS 下载试一下

100%可用。放心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机器什么问题?????

好好看帖子。这个不是求助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机没有电池,这样改电路可以,值得借鉴

应该没问题的,他分压成9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备份的BIOS  赞个

一般机器我都会备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同样故障修过一台

是啊,关键是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则是怎么判断mos管是p沟道的

基础学起。可以报名基地远程基础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