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1-23):
x230开机无显示,电流0.5到0.7再跳回0.6应该是BIOS问题,修过几台都是这样会不会是通病呢?

网友:
不错啊,一下就搞定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熔岩坏

网友:
你先刷下试试啊 不行加热下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了BIOS问题

网友:
我的机子 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

网友:
lou zhu 修好了没?“

网友:
应该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2-25):
楼主我也碰到一台了,开机指示灯一亮就灭,无待机3V5V,按开机出3V5V,  L29无电压,你也是这样吗?

网友:
刷BIOS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