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死的G475时而不开机,有时一小时左右断电。终于修复

楼主(2016-01-23):
型号: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集成AMD CPU
故障:有时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动,3秒后指示灯熄灭,如此循环。
有时开机正常,但是进系统一小时左右掉电,可以再开机。
维修:不上电时裸板测试,EC有发出PBTN_OUT#但是南桥没有返回SLP_S3#   SLP_S5#  这种情况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结果还是不行,查南桥条件吧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3/clip_image002.jpg  也都正常,难道是南桥坏了,搜下坛子,说南桥右下角一颗电容是通病,二话不说拆了,测试还是不行。无语。一咬牙,换。 一颗新的南桥换上,OK 可以开机了,进系统测试,一小时左右直接掉电了,并且又发现还是有开不起来的情况,南桥排除。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待机0.04的时候可以开机,而当待机是0.01的时候反而开不了,怎么会这样?难道不应该是0.01的时候是正常的吗?放了几天忙其它的。今天有空拿出来研究一下,突然发现一个固态电容居然好像凸出来一点,并且还歪了,查看图纸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3/clip_image004.jpg 原来是1.1V滤波,拆下来二极管档位测试一下居然有600多的阻值。由于这颗电容刚好是在南桥背面旁边,所以不确定是换南桥之前就坏了还是做BGA的时候坏了,不过既然来的时候就是这种故障,而换了南桥之后还是同样的故障,估计是以前就已经坏掉了,只不过BGA一加热就原形毕露了。换上330钽电容,待机变回0.01,但是已经可以开机了。测试2天OK。

网友A:
看来先观察好板子的情况非常重要啊,如果楼主先看到这个电容或先测到这个电容滤波不良,就不用动桥了。

网友:
这个说不清了,修好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先观察好板子的情况非常重要啊,如果楼主先看到这个电容或先测到这个电容滤波不良,就不用动桥了。

一开始好像没有那么明显,不过确实是没观察到位

网友:
真是神了这种问题

网友:
挺厉害的嘛  观察最重要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真的不好搞,其实与它的通病还是有类似。

网友:
眼力不好这种问题还真修不出来

网友:
以后常看看帖子

网友:
换桥需谨慎

网友:
有时问题不清楚,就需要排除法,一步步来....最重要能OK

网友:
修机细心很重要

网友:
修主板一点要仔细观察

网友:
接到主板 要仔细观察重要啊!

网友:
楼主真是牛,新手学习中

网友:
是呀,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动桥冲动了,不过修复还是不易

网友:
触发无电流     多半是南桥这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