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大神指教 !谢谢 !谁能告知一下IO在触发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信号要产生

楼主(2016-01-23):
本人已知的有PWRBTN#、RSMRST#,还有哪些 ??各路PWM芯片的开启信号是由IO发出的还是桥 ??IO除了主供电以外还有辅助供电吗 ??

网友:
这种慢慢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看来还是报名算了

网友:
还有LID  EC RST

网友:
这问题问得有点笼统,板号不同开启信号也不尽相同,解释范围比较广,建议上迅维实地找老师问明白。

网友A:
ec工作条件 ec供电 ec供电时钟晶振两端电压 ec复位 读bios动作 LID  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工作条件 ec供电 ec供电时钟晶振两端电压 ec复位 读bios动作 LID  ACIN

EC复位不就是RSMRST#吗、ACIN这个信号是公共点前级MOS管通过逻辑电路转给它的还是电源IC发给IO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