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气好些了,早上搞了两台机子,N40-30,T60

楼主(2016-01-23):
1.T60开机无显示,电流0.5A,拆机检查各电感电压正常,换了U跟内存也不行,最后按时序查到时钟没有,查时种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R335电阻不正常,测得50多欧,实际是2.2,电压只有2.5V,实际3.3V,找来料板装上,上电电流一下上去了,OK,修复。

2.联想N40-30新机,进水了,服务站不保修,拆机检查5V转3V芯片进液,发霉,清理干净后,发现刚好有这个芯片,更换后开机OK,修复,把BIOS也备份下来了,这机的BIOS跟图纸论坛都没有,算是首发,还有说下这机电流0.35就有显示了,独显的,各位看官请加分,加分才有动力

联想N40-30 LA-B101P REV1.0独显.rar

网友:
不错不错,好经验啊

网友:
下午搞的一台G460,开机0.02无反应,拆开检查待机各工作条件,都OK,后查到U4上拉供电B+处开路了,有点发霉,看图

连接后开机电流0.5A掉电,测量发现U4输出只有2V,正常是3.3V,后发现PC144有发霉,更换后电流一下上去了,OK修复

网友:
还有台G470,开机电流0.26,不显示,拆开发现PQ202炸了,PC206也烧了,

这是+VSB上拉供电转换管,拆了烧了两个后值阻正常,找了料板换了两个东西后修复,估计是PC206短路导致烧了PQ202的
因为后级没短路。

网友:
真算得上是秒杀了

网友:
刚刚搞了台进水的S41,清洗干净后加焊后开机OK,以为捡了个便宜,装机后插电5A大电流,后发现把电池线拿了就OK,马上拆板,量得PQ4401直通了,到料板上找了个通用的装上OK,修复。顺便把BIOS备下来了,机子是新机。各位看官加点分吧。

联想S41-70,独显,LT41 MB 14217-1M.rar

网友:
下午忘了还修了台同行拿来的G475,插电大电流,拆机测得PL601对地直通,PQ601直通,断开PJ601后没有大电流了,拆下PQ601和断开PJ602后PL601正常,PJ602负载端短路,估计CPU坏了,再量PL502阻值,对地直通了,所以更加断定CPU挂了,更换CPU后各阻值正常,更换PQ601后上电待机正常,开机OK,修复。

请加点分分,以后你们碰到了就捡到了,加分才是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