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开机响7短然后响5短

楼主(2016-01-23):
开机过了LOGO后大约1秒,就响7短,停大约1秒,又响5短。
但是能进去系统,但用不了几分钟,就定格死机,大约2~3秒后,只听风扇狂转。只有长按电源4秒关机。
再次启动,报警同之前,然后出现XP启动画面,这个画面大家知道是由渐渐出现的,可这次还未完成,就卡死了。
强制关机静置10分钟左右,再开机,能进系统了,但是又不一会死机。
感觉是很明显的散热问题,拆开背板,发现几乎没有灰,风扇运行良好,CPU手摸略烫,但不是很烫。
怀疑是导热管坏了,待冷却后开机,用手摸导热管远CPU端,很快变热,感觉不像漏液。
实在是没法子了,各位前辈觉得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估计主板有问题,送修吧!

网友:
主板问题。换板子咯。便宜给你

网友:
慢慢查,看不上内存

网友:
先仔细检查外部接口有无不正常。

网友:
估计主板和CPU坏了吧

网友:
主板有问题 送修

网友:
一步步查 供电 桥 还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