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请问带有引导PE的U盘怎么恢复数据呀?,里面找不到DBR也没有MBR?

楼主(2016-01-23):
请问带有引导PE的U盘怎么恢复数据呀?,里面找不到DBR也没有MBR?

网友A:
有的 你搜索就知道了 只不过有点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 你搜索就知道了 只不过有点特殊

谢谢版主,请问我怎么找不到,版主大大能给个链接或者关键字吗在此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 你搜索就知道了 只不过有点特殊

版主,有时间吗,能不能帮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