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74 前几天 能上电,但点不亮,过几天就不上电

楼主(2016-01-23):
在网上看 了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7129-1-1.html说MSI的一般是RTCRSTC或RSMRST有问题才不开机,我就测了自己的,待机有呀,VBAT也有呀,晶振一个脚0.5V一个0.2V也正常呀,连图纸 上说的R128和C164也正常,只是晶振 旁边那个R166,10M的电阻,我在线测只有6.6M电阻,不只是不是这个电阻哟,希望各位指点一下,我 是新手

网友:
问题是:头几天能上电,但点不亮,我把内存换过来,正常了,可没几天,也有偶尔点不亮,再过几天就不上电了

网友A:
不上电请重新测量待机条件,这个板H61的请查一下深度休眠待机供电。

网友:
好了,后来结合图纸,原来是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请重新测量待机条件,这个板H61的请查一下深度休眠待机供电。

谢谢,是桥虚焊了。

网友:
H61的板子么。。也会虚焊啊》》??知道了一招

网友:
是查到什么信号空焊,告诉一下

网友:
可以不用纠结那个电阻了,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着中情况。。。

网友:
桥虚焊了,这个怎么检查到的

网友:
扣电池看看,,安装时序来修,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学习了

lvjingang -4 严谨灌水

网友(2016-02-29):
不上电请重新测量待机条件

网友:
我刚接到张是开机自动进CMOS(95%)或是卡LOGO(5%),现在还没查,不知道有谁修过是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先用风枪吹一下桥就知道了

网友:
BGA空焊嗲..

网友:
很明显有BGA虚焊了,加焊一试!

网友:
单桥的板很多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都是不稳定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的 太简单了。。。完全没有思路思考

网友:
楼主那加焊好了吗 我这有一块 貌似就是这样 。换了个晶振 暂时好像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块V星板也是,不断交流电就没事,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只要断了交流电时间长一点,就全板没电,然后放电过一段时间,就可以点亮了,只要一断电就要这样操作,正常使用时全板要作电压正常,呵呵,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多看图纸 什么地方有问题 查什么地方的线路图

网友(2016-04-04):
楼主的电阻在线测量会有误差的,误差变小一点正常,变大不正常!开机触发还得靠待机和触发条件满足才行。

网友:
看下待机条件 晶振电容 晶振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桥虚焊了的 是不是RSMRST电压为低 ?

网友:
都是坑人这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