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T掉电,和循环跑B8 02 EA 01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1-23):
手上有两张华硕的P6T,一张是SE的,本来北桥烧了,换了个桥,正常用了一天左右,过后就循环跑B8 02 EA 01过不了,开不了机。

还有一张DELUXE的,这个也换过北桥,开始能触发,不跑码。换了一个IO后问题来了,一触发就掉电,不能再触发了,一定要关了电源后才能再触发,这是主板保护了。这个IO是62脚开关,61入南桥,65是回路,64去绿线。62 61量过正常的,65长期是3.4V,触发也不变的(我看过正常触发的板也是这样的)。IO换过几个,南桥也换过,没办法了,求大神指点一二。这几条线连的电容电阻也不多。板如果IO64直接接地强开机的话能跑码的。

网友A:
你北桥没做好,请重新做一次,这个板通病就北桥导致无CPU供电、无复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北桥没做好,请重新做一次,这个板通病就北桥导致无CPU供电、无复位、掉电。

哦,谢谢,我试试。

网友B:
要我说,第一个是桥没做好开了,第二个是不是I/O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我说,第一个是桥没做好开了,第二个是不是I/O是坏的。

IO那个我换过新的,在正常触发的板上对调过,问题依旧。会不会IO也有什么工作条件的呢?

网友C:
第一张板应该是北桥没有焊好,虚焊了,第二张,触发掉电后且不能再次触发,看看绿线状态,如果为低就是保护了,如果为高那么还是开机电路问题,从头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板应该是北桥没有焊好,虚焊了,第二张,触发掉电后且不能再次触发,看看绿线状态,如果为低就是保护 ...

绿线低一下就恢复高电平了,所以才断电。IO,南桥都换过几次了。没头绪了,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板应该是北桥没有焊好,虚焊了,第二张,触发掉电后且不能再次触发,看看绿线状态,如果为低就是保护 ...

第二张绿线是低一下就恢复高电平。IO,南桥都换过了,没头绪了。请指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绿线是低一下就恢复高电平。IO,南桥都换过了,没头绪了。请指教一下。

查绿线是不是直接连IO的,如果不是那么更换中间元件,如果是,则查IO待机时的电压是否正常,RSMRST也注意下,都没问题的话那么就换I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绿线是不是直接连IO的,如果不是那么更换中间元件,如果是,则查IO待机时的电压是否正常,RSMRST也注意 ...

今天试了一下,RSMRST3.4V正常。我把连绿线的63脚挑起了。按开关能通地,就是能拉低。我把绿线也挑出来了,只要一连63就恢复高电平,真奇异。说理应该是IO问题的。无负载时就正常拉低通地,有负载就不行。

网友E:
如果绿线是直接连接IO的话,肯定是IO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绿线是直接连接IO的话,肯定是IO的问题了,

这才奇怪啊,换过几个了,还是这样。在正常触发的板上都拆了两个试了还是这样。一会买两个新的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才奇怪啊,换过几个了,还是这样。在正常触发的板上都拆了两个试了还是这样。一会买两个新的再试下

绿线到5VSB的线路也跑跑看,反正是与绿线有关的线路,再有换一个新的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试了一下,RSMRST3.4V正常。我把连绿线的63脚挑起了。按开关能通地,就是能拉低。我把绿线也挑出来了 ...

也不一定是IO问题,也有可能是IO供电的问题,IO有两种供电一个待机时的供电,一个是开机后的供电,开机后的供电有可能去代替待机时供电。查查强制开机查查IO供电看看,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