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cm不上cpu有u供电,上u没供电,求思路

楼主(2016-01-23):
这个板子拿到手之后不触发,开机针没电压,然后我拉了个3v电压过去就触发了

后来空板量了一下各路电压都有了,以为修好了,但是一上u之后u供电就木有了,cpu确定是好的,在别的板子上能用,拿别人的cpu点也是一样故障。我开始感觉是电源芯片保护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一上u供电就就没了,还刷过bios,加焊过桥,总共就动了这几个地方,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换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论坛多个相同故障帖都没修好  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我这里好几块这种情况的,弄好分享下

网友:
换个IO,不行就别搞了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am3的也这样

网友:
直接搞桥啊

网友:
不一定就是桥有问题,其中某个小电容电阻出问题导致信号不对也会保护,有条件就先把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U没有电压,你没有查条件吗?

网友:
有一相供电没出来,也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
你这板用的是CPU还是APU啊

网友:
H61的板子,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及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吧,不装U供电正常,可以说明芯片是好的,查下别的条件,这个CPU是SVID的,BIOS有问题也会没有CPU电压。

网友:
遇到过映泰A770主板  有这样的问题  AM3的。。。

网友:
不上U供电就出来了,是不UID那边出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故障

网友:
不上u有电压,有块板还放着呢,找不到原因

网友(2016-03-09):
BIOS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