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A K42JP REV2.0 CPU温度高 98度 BIOS

楼主(2016-01-23):
二修的机器,修好后,鲁大师显示CPU 98度,但不死机。风扇狂转。 从网上下了无数个版本的BIOS  个个都拿人品保证能用的,可只有这一个能解决。
怀疑这机器的BIOS不能通用。所以只有刷原始版本才能解决。从其它机器里读出来 的则不行。

K42JPrev2.0 原始.rar

网友: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如果有效请回复

网友:
楼主的确合成的吗?我手上刚好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 来试试  不好再来回复

网友:
这温度也太高了吧、、

网友:
试一下好不好用

网友(2016-02-27):
下来看看,我的是 自动开机不过内存。

网友:
下载个试试看

网友:
谢谢  谢谢   楼主  刷好了    但是  重启黑屏~~  纠结~~

网友:
谢谢楼主。刷了风扇仍然狂转,CPU还是98度。

网友:
试一下,看看,也是1.7几不亮机

网友:
内存槽标多少啊

网友:
ASUS 板号一样BIOS不一定通用

网友:
手上一台刷了  10个了  还是cpu温度高  md

网友:
刷你这个直接不亮

网友(2016-03-28):
这个希望写上去能好

网友:
就是风扇狂转,原版的BIOS应该可以处理这些

网友:
ASUS的BIOS真变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