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Home键异响松动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23):
iPhone6s Plus Home键异响松动解决办法

  部分用户在购买到全新的iPhone6s Plus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Home键松动、按压有异响等等,那么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下面就给大家带来iPhone6s Plus Home键异响解决方法。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下面提供的这一解决办法需要拆机,因此会失去保修,另外,拆机有风险,希望网友们动手之前考虑清楚。

  1.关于拆机需要用到的工具:螺丝刀和吸盘是必不可少的。

  2.将吸盘放在手机的左下角,然后使劲往上拉。

  3.出现缝隙的地方,用任何前面尖且扁的东西塞进去,然后将屏幕翘起来。注意:一定不能用金属的卡片,因为这个手机的边框是铝的,硬度偏软,用金属卡片可能会留下印记。

  4.屏幕打开的角度不要超过90度,然后找一个橡胶材质的物品放在屏幕和底部的中间。

  5.把两个小螺丝拧掉,把铁片拿下来。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返回键铁片”,这个返回键铁片应该是6s这代机器专有的硬件。

  6.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原装的铁片的横截面比较光滑,网上购买的则比较粗糙,但是并不会造成影响。关键在于返回键铁片上面的小圆点。因为网上购买的铁片的圆点和铁片高度太接近,因此会出现Home键边缘没有反应的现象。把原装的小圆片放到网上买的铁片上,就能解决Home键边缘无反应的问题。

  7.更换了返回键铁片之后,将拆下的螺丝安装好,一切按照原来的顺序进行。

  8.安装屏幕的时候,一定要从手机的上部先按下去,然后一点一点的往下部按,最右边的两个五角星螺丝不要拧的太紧,否则容易拧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也试试

网友:
这个小吸盘  呵呵呵 ,

网友:
多谢咯,学习到了。下次我也会搞苹果了

网友:
嗯,有机会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