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N不触发

楼主(2016-01-23):
接到显示器时,先测了下适配器,发现适配器正常,之后,插上通电,按触摸没反应,这款机器通病是MCU不好,然后上迅维上找了二个MCU刷上,都是一个问题。一想,这不对啊,应该好了啊?把板板拆下来,用稳压电源接上,发现待机0.2几,这么高,不对啊,后发现有个管子很烫,想这个坏的机率很低啊,就量了下周围的电容,有一对60多,大概这里有问题吧,我就拆下个电容,结果电流立即下来了。找个装上,上电亮机,正常了。

网友A:
楼主,有一对电容60多是啥意思

网友:
没法给你加分,解释不清,有图无真相。

网友:
是哪个元件呀,,,,,,,,,

网友:
详细点啊,就一点参考价值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 图片上标注一下啊  不然没法给分啊

网友:
60多是电容一端的对地值吗?

网友:
楼主最好说的详细一些嘛,这样我们也学不到

网友:
供电短路了,呵呵,楼主捡到米了

网友:
那的电容啊,怎么没说清啊\?电源口附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一对电容60多是啥意思

就是测量电容两测,阻值60多

网友:
图片上画了圈圈了,可能有些小,在图片的左侧边上。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问下楼主你是把恒压电源怎么调到多少烧的板子啊?怎么接的线啊

网友:
显示器外置电源的我一般都是用稳压电压修的,这样可以看电流,少走弯路。

网友(2017-06-25):
是后期的原因 可调电源还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