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纷飞,修几台电脑总结一下 重点还是Y470点火点不着 装好又遇通病 痛苦

楼主(2016-01-23):
   这几天江西这边大雪纷飞,真是那个叫冷啊。修机的时候明显手有点僵硬…………不过昨天大雪天,一下子修好几台电脑,心里还是蛮暖和的

第一台:DELL 630M 开机掉电
    这是个老机器,开机电流上到0.18就掉电,跟同行报北桥,同意修,直接加焊北桥,搞定,这些老机器没有什么悬念……最让我郁闷的FSH 和刚哥,一个叫我换显卡,一个叫我直接换板,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第二台:THINKPAD E420 不开机
   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不能开的时候,有待机,按开关没有反应,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显卡,拆开机器一看,显卡做过了,但不能开机暂时跟显卡没有关系,用洗板水把电源板接口和主板接口认真干净的刷洗一遍,装好,反复试机,OK,开机没有问题,结束,没有什么悬念。

第三台:THINKPAD E30 开机无显
   这个机器是CPU焊在主板上的,开机不显基本上是北桥有问题,用风枪吹 一下北桥,亮了,报价,同意修,上BGA,OK,烤机一天,交货,结束。

第四台:显示器AOC 2219VG 能亮灯,黑屏
   三两下拆开显示器一看,里面有很多死小强,还是活小强,我最讨厌这个鬼东西,先处理小强要紧,一只一只掐死,拿出驱动板一看,全是小强的大小便,直接用洗板水洗干净,发黑的地方焊好,然后放烤箱烤两个小时,装机OK,结束,没有悬……

第五台: LENOVO Y470不开机(板号LA-6881P)
   1、接万用电源,无待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2、迅速拆机,看板,无修,无烧,没有什么破坏的痕迹
   3、这台机器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故障,点不着火
   4、打开图纸,查到PQ302的D极电压为0 ,G极19V

     这肯定是不对的,不过我喜欢从屁股开始修,不喜欢顺着来,先量6251 VDD,没有电压,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个待机芯片)

6251 VDD没有出来,那就先量24PIN,没有电压,量VIN 正常。量PR301的1PIN 正常,2PIN 0V  不正常,找到PR301一量,阻值无穷大,板上标的是10,明显电阻坏了。找一个电阻换上,还是不行,24PIN 还是没有电压,测一下对地,24PIN 对地居然是006,看来待机芯片OVER了。

取下6251,直接在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去,OK,有待机了,按开关,电流哇哇的跑,亮机。装机、
5、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装好机,刚准备看电视,*脏话*,突然听到万用电源咔一声,不好,大短路,不会吧,*脏话*,这什么情况,又全拆开,PQ302直接挂了,取下来,还是大短,烧了一下,烧到一个屏线接口的一个电容OVER了,取下,不短了,换个电容,换个PQ302,OK

  6、这次再装机,再测试OK 。烤机半天,没问题,交货
Y470常见问题总结:
1、芯片6251容易坏
2、PR310容易坏
3、B+易大短,原因就是(PQ302和C524)C524主要是因为上面有那个黑海绵,时间长了容易短路,一般建议换完C524后,把上面那个黑海绵全部处理干净,以绝后患。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大神勿喷,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赚个人气,谢谢大家。

 会员5496182元2022-12-17 11:25

网友:
好....................

傲冰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读完知道了Y470常见问题,感谢楼主,已加分

网友:
哈哈,给你开玩笑呢,我在浙江都被你枪打中了,用的高倍望远镜吧经验丰富,修的还算顺利Y470毛病总结的好,呵呵。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啊!这些都是Y470的通病啊!谢谢楼主总结的这么全面!!!!!!!!!!!

网友:
学习学习///

傲冰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楼主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值得小白学习借鉴

网友:
天气这么冷,生意还是这么好,我这里一天都没几个人。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帖子信息量好大啊

网友:
每天有这么几台机就满足了 好几百大洋  还下早班

网友A:
技术好的就是牛 一天能搞N个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我们这里只能玩下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的就是牛 一天能搞N个

是哈,牛叉

网友:
谢谢鹰眼匝道上辣椒粉

傲冰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昭阳科技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