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 知道了芯片各个引脚的定义 怎么判断这个芯片的好坏 附图

楼主(2016-01-23):
在线急求指导

网友:
你先睡个午觉,醒来后理论加实践再逐渐进步吧。

网友:
论坛里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先看 在摸  在闻  在看图

网友:
不加电的情况下 用万能表 测不出来吗

网友A:
芯片坏有各种坏法。如果被雷击成了一块废铁,各引脚都短路,那就很好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有各种坏法。如果被雷击成了一块废铁,各引脚都短路,那就很好检测了。

供电引脚短路芯片上电工作一般会发烫。

网友:
有多种方法可以判断,通过打引脚是否短路判断,通过测量信号进出关系判断。

网友:
老徐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网友:
具体型号沒写,我们也无法查数据手册分析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让楼主把芯片的型号说一下。

网友:
首先得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测供电。时钟。复位。然后打数据线的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