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H55M-S2的ME-BIOS的芯片是什么品牌及型号?

楼主(2016-01-23):
请问高手们,技嘉主板GA-H55M-S2的ME-BIOS的芯片是什么品牌及型号?想用编程器刷BIOS,但又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十分感谢

网友:
拆掉它也可以亮机,ME_BIOS里面刷的是ME程序

网友:
是跟主BIOS是同一品牌,但他是64M的。

网友:
图纸上也没标识具体型号,如果芯片上没标的话只能用RT809F自动识别看能不能识别到

网友:
可以用MX25L6445E M2I-10G来刷写

网友:
型号是25l6465e

网友:
我有同样的主板  芯片实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