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1-23):
摸51020烫手,以为是EC的故障,换了新EC后故障依旧,然后又换了51020旁边的5V转3.3,还是没变化,又换了51020,依旧,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刷BIOS。哪位高手遇到过请分享下经验,谢谢。
刷BIOS

网友:
补充,换5V转3.3芯片是误换,之前测3.3被拉低到1.2V,换完了发现测错引脚了。

网友:
EC温度应该是常温,有轻微发热也说明EC损坏,检查EC供电,建议你看一下工作时序。维修最主要的就是细致仔细,你所问的提供数据不完善谁也帮不了你,除非是通病。

网友:
在开机电源灯的位置有个电容,拆掉就好。

网友:
你应该根据触发时序 简单查一下 盲目换件也许会适得其反

网友:
an按时序查啊

网友:
查芯片内部VL电压

网友:
51020发热一般是有短路的

网友:
摸51020烫手 明显有短路的地方 看看后级负载

网友:
四楼的是什么根据!通病?